[求助] 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 第一章的例子代码

楼主(2014-08-14):
http://bbs.eetop.cn/thread-429900-1-1.html根据这上面的解决方式run_test()改成了run_test("my_case0")可以跑成功,但是把dut端口上的信号拉出来看了一下,怎么全是"X"状态?请教各位大侠!   ps:我用的是Cadence的IES软件仿真的。

网友:
driver没有收到数据包,sequence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可以运行成功!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跑的一个case出现了个奇葩的问题,编译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时间上没有推进,在#0时间就调用了uvm_root.svh:457行的$finish函数,不知何故,仿真时间上没有推进,没有一点波形信号,起初还以为是clk没跑呢,结果发现不是,求高手相助,多谢。

网友:
编译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时间上没有推进, 呵呵,那就是仿真有问题了。
你看下是不是没有raise_objection, 最好把代码贴上吧,

楼主:
复制源代码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是直接复制的,是自己手动敲了一遍,把编译报出来的问题都修掉了,但是还是不行,报出下面的问题:

ncsim> run
----------------------------------------------------------------
CDNS-UVM-1.1d (13.20-p002)
(C) 2007-2013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C) 2007-201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 2006-2013 Synopsys, Inc.
(C) 2011-2013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
UVM_INFO @ 0: 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test...
UVM_WARNING @ 0: uvm_test_top.env [UVM_DEPRECATED] build()/build_phase() has been called explicitly, outside of the phasing system. This usage of build is deprecated and may lead to unexpected behavior.

--- UVM Report catcher Summary ---

Number of demoted UVM_FATAL reports  :    0
Number of demoted UVM_ERROR reports  :    0
Number of demoted UVM_WARNING reports:    0
Number of caught UVM_FATAL reports   :    0
Number of caught UVM_ERROR reports   :    0
Number of caught UVM_WARNING reports :    0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1
UVM_WARNING :    1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RNTST]     1
[UVM_DEPRECATED]     1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0 FS + 179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base/uvm_root.svh:457     $finish;
ncsim> exit

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在uvm_root.svh:457行finish掉了,仿真时间在0ns不能向前推进,请问你是这样的问题吗?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解决掉了,sequencer中没有start phase,仿真没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有见过这样的warning吗?
374 UVM_WARNING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436)          @ 0.0 ns: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UVM_DEPRECATED] Registering sequence 'uvm_random         _sequence' with sequencer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is deprecated.
     375 UVM_WARNING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436)          @ 0.0 ns: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UVM_DEPRECATED] Registering sequence 'uvm_exhaus         tive_sequence' with sequencer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is deprecated.
     376 UVM_WARNING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436)          @ 0.0 ns: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UVM_DEPRECATED] Registering sequence 'uvm_simple         _sequence' with sequencer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is deprecated.

1349 UVM_WARNING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520)          @ 0.0 ns: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slaves[0].sequencer [UVM_DEPRECATED] Starting (deprecated) default          sequence 'vr_ahb_slave_default_seq' on sequencer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slaves[0].sequencer'. See do         cumentation for uvm_sequencer_base::start_phase_sequence() for information on starting default sequences in          UVM.
    1350 UVM_WARNING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520)          @ 0.0 ns: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masters[0].sequencer [UVM_DEPRECATED] Starting (deprecated) default          sequence 'vr_ahb_master_random_seq' on sequencer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masters[0].sequencer'. See          documentation for uvm_sequencer_base::start_phase_sequence() for information on starting default sequences          in UVM.
    1351 UVM_WARNING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seq/uvm_sequencer_base.svh(1520)          @ 0.0 ns: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UVM_DEPRECATED] Starting (deprecated) default se         quence 'vr_ahb_arbiter_default_seq' on sequencer 'uvm_test_top.sve.regular_env.arbiter.sequencer'. See docu         mentation for uvm_sequencer_base::start_phase_sequence() for information on starting default sequences in U         VM.

是提示我的sequencer和sequence有问题吗?还是只是个warning?

网友:
我没有遇见过。能把代码贴上吧,分析分析,我也来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