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有没有直接截位的函数啊

楼主(2014-08-14):
浮点数中将小数位进行截位,怎么截位啊!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比如你小数位是后5位,直接取后5位就行吧!“寄存器名【4:0】”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吗?如果我只要整数位,是不是直接将小数位丢弃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函数,自己写,很少对浮点处理。一般都定点化,真要处理浮点,你先看看ieee754浮点数的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