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的ram的网表问题

楼主(2014-08-14):
在进行lvs时,需要用到ram网表文件,也就是cdl文件
但是利用ram.v转换成ram.cdl文件时,v2lvs总是报错:Warnning:Behavioral Construct in ram.v 在xx行
查看ram.v文件,发现是出现了mem[x+y-1:0]格式,这种不能进行转换吗?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v2lvs -l ram.v  -s ram.cdl 即可,不是-v ra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我回去试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还想请教一下
    使用v2lvs -l ram.v -o ram.cdl转换时,没有报出错误,但是转换完成的cdl文件中为空,应该是没有转换成功,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ram的cdl你找人要的,哪里来的gds就找哪里要cdl。不是v2lvs产生出来的。调用ram的top才是v2lvs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这个确实是外协公司给的,只给了ram.v,没有给cdl文件。我还以为可以和top文件一样用命令生成呢。
   谢谢你啦,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