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S工艺角时偏置电流下降一半

楼主(2014-08-14):
SS工艺角时偏置电流降到一半,所有管子工作区域正常。。这样的状况是正常的吗??。这个补偿要怎么做,是否要为了SS的满足,继续抬高电流。

—————————————————————————————————————————————————————
THX~谢谢大家提的建议,偏置重做一个,我看工艺角对NMOS影响大于PMOS就换了个结构,现在偏置电流SS能到TT的70%,我看能不能再提高一点。

网友:
你的偏置电流用什么电路做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管偏置,用经典的偏置产生电路,偏置电路本身电流下降了一半,暂时找不出原因。。就单单SS出问题,FF FS SF性能都挺好的。所有管子都检查过了,该在饱和的都饱和。。

网友:
挨个找呗,电阻、△Vdsat。。。

网友:
看你工艺吧,有些工艺差的还真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IC.18 真是这样么

网友:
偏置电流差一半,也差太多了吧……
而且你还没有跑res工艺角呢……
是不是偏置电路没有做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s的SS一起跑的,重新做了个偏置稍微好了一点,SS偏置电流大约将将到TT的70%。。。原来那个大概将近50%...原因不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SMIC18工艺不会的,30%差不多

网友:
不同工艺角下VTH差距比较大,你用的是ptat电流吧,如果想要比较恒定的电流偏置,可以通过bandgap输出电压在电阻上产生,然后在镜像出去就好了

网友D:
constant gm bias? 都是这样的吧,靠delta Vth的bias能准么?

网友:
如果发生此类状况, 建议去看一下SCATTER PLOTS, 基本可以了解问题出自哪里.

网友(2019-07-22):
引用 网友D:
constant gm bias? 都是这样的吧,靠delta Vth的bias能准么?

只学过Δvgs/R产生偏置电流的方法,一直随着工艺角、温度偏移

请问如何设才能防止工艺角漂移带来的影响呢?请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