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做underdrive device 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4-08-14):
一套process中有1.8V的管子,2.5V的管子,还有2.5Vunderdrive到1.8V的,问下,这种underdrive的管子目的是什么?

楼主:
跟前两者区别是什么?工作在1.8V但还可以抗2.5V吧?

楼主:
mask的关系?

网友:
不产生多的mask 为了抗压 和 降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B:
1.8V device和2.5V device都是指mosfet 耐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device,gate oxide, implant, 有无halo结构
为了减少mask 数量,来做cost down,同时为适应不同电压做小小的优化
25ud18是让device稍微变快一点,25od33是让device punch trhough电压更高
25ud18 和 25od33都是在2.5V device的基础上 改变 length minimum value 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器件来说并没有差别
举个简单例子,tsmc40LP 工艺中,
nch25ud18  ---->  minimum length 250n
nch25  ---->  minimum length 270n
nch25od33  ---->  minimum length 450n
但是这三种器件在mask层上看没有区别,只是在layout上加了cad layer来识别这几种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为了省去1.8V device 的mask,做了25ud18,25ud18 完全也可以抗2.5V对不对?

网友:
按照楼上的说法,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回复  fuyibin

   那就是为了省去1.8V device 的mask,做了25ud18,25ud18 完全也可以抗2.5V对不对?
引用 楼主:

网友:
回复  fuyibin
   那就是为了省去1.8V device 的mask,做了25ud18,25ud18 完全也可以抗2.5V对不对?
引用 楼主:

只能说25ud18的gate oxide可以扛住2.5甚至3.3V,但是由于channel length太小,会punch through

网友(2019-11-01):
以前还真没去想过这个问题,学些了

网友(2021-01-12):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C(2023-03-07):
引用 网友B:
1.8V device和2.5V device都是指mosfet 耐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device,gate oxide, implant, 有无halo ...

这里的25ud18是指的限制了最高的VDS为1.8V,但是gate电压仍能使用2.5V的电压么?

网友D(2023-10-23):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25ud18是指的限制了最高的VDS为1.8V,但是gate电压仍能使用2.5V的电压么?
...

请问你搞清楚这个问题了么?我也正遇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搞清楚这个问题了么?我也正遇到

这个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使得gate电压超过1.8V吧。 因为在ud18的管子model里面确实也写了vgs不能超过1.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使得gate电压超过1.8V吧。 因为在ud18的管子model里面确实也 ...

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Pud18的管子衬底能不能接3.3V

网友(2024-06-28):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使得gate电压超过1.8V吧。 因为在ud18的管子model里面确实也 ...

你好,我怎么在model中没有找到限制VDS VGS的信息,具体是在哪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