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un LVS 时遇到的奇怪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8-14):
各位lay累友,大家在run calibre LVS时,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比如说B模块是在A模块的上一层次,在B模块时候,有1根net把A模块的A1,A2 pin short掉了,引出一个pin A1。A模块run LVS的时候没有问题,Hierarchi跑的结果ok,Extraction Results也OK。但是到我跑B模块LVS的时候,comparison Results OK,但是Extraction Results却报出Warning:A 模块下提示说A1,A2两个net short circuit--Different names on one net.  我察看了网表是没有问题的,看了calibre转出B模块的版图网表的*.sp文件,发现里面A模块没有相应的pin A2,只有A1。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calibre在lvs发现同一根net上有两个不同的label时就会有这个warning.确定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忽略。或者你就把底层的label删掉应该也能消除这个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估计没明白我的问题。这同一根net上有不同的label是在不同的层次上的。我的意思在顶层我用一根metal把底层的两根不同label的metal给short掉了。而其他模块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只是顶层时,short的metal仅仅是连线metal而没有打上label引出去。这种情况就不报warning。所以才觉得这种情况奇怪。不知道我那个地方是不是设置有问题,还是calibre用法理解不透。

网友:
要看 rule file 的內容 協助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亲,请相信我看明白了你的问题,但是我之前的处理一般是忽略或者想办法消除,的确不理解这个验证的原理,因为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来帮你顶贴。在我之前的实验中,我发现command file中,TEXT DEPTH这个命令可以影响到这个结果,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否所有的这个类型的warning都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消除,仅是提出来更供参考。
图片是我重现你的描述的验证结果:

网友:
extraction 里面的warning 不需要看太多的,只要看top上的即可, 否则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详实的解答。有图有真相。这个TEXT DEPTH 一般都会设置为 primary的,也即仅仅识别TOP层的label。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怎么设置可消除这个warning。目前,我只能忽略它了,或者 run flatten 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b哥顶贴。这个extraction report我们要求必须要clean的。。因为大部分都喜欢run hierarchy LVS.所以,一直在思考这个解决方法。不过还好,跑flatten的时候是OK的。

网友A:
我在刚才的实验中发现,在我的那个重现案例中,如果heri run的话,我把text depth设置为all,则会出现该warning,但是按照惯例设置成primary,则不会出现warning,如果楼主之前的结果是primary时出现的,我也怀疑还有其他因素可以影响到该warning。

楼主:
b哥,估计后端PR还要靠您老人家给帮忙培训下了。一旦你有空,给我个信息吧。你说的那些大神都在深圳。太远了。

网友:
65nm以下全是hier lvs,根本没法做flattenlvs , design也大了,

extraction warning 我们一般只看top层的,  下面的太多了没法看,

楼主:
    不错,如你所说,这个设置是引起该问题的首先考虑因素。但是,我这边首先就排除了这个因素。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很奇怪的是calibre run Hier LVS的时候,生成的*.sp网表,它为什么不是和Sche对应起来的hier level?有的sub block版图网表有,而有的成为ICV* blocks,和电路网表比对起来,貌似calibr生成的版图网表则是乱七八糟,面目全非。既然是Hier的,为什么不能和sche保持一致?

网友:
在hcell中把sub block layout source 写全了就不会有warning 了,我也碰到过的。我们也要求把warning全都clean的

网友:
我们也一般只看top层的

网友:
不错,如你所说,这个设置是引起该问题的首先考虑因素。但是,我这边首先就排除了这个因素。应该是 ...
引用 网友B:

    网表*.sp的层次应该是和layout对应的

网友:
生成的sp和layout完全一致是不太可能的。举个例子,A cell中有两个子cell B和C,B中有一段OD,C中有一段PO,两者合并成为一个MOS,那这个MOS体现在那个cell中呢?A B C都不合适,所以sp中会有seedPROM来解释这种情形。
我们也只要求清掉顶层的extract warning,工艺往下走,子cell那么多,根本看不下来。flatten能把机器跑死~~

网友(2014-09-13):
涨涨人气

楼主:
十分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这边我try了几遍又有了结果。貌似顶层short掉的底层的2个pin net的metal 放不同的地方时有影响。我把short用的metal放在底层模块的pin boundary外面,结果就不报了。如果放在block内部,就一定会报warning。这个难道是calibre的一个bug,我用pvs 跑了就没有此类现象。。。

网友(2023-12-19):
这样可以解决那种问题?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但是好像无法解决

网友(2025-10-09):
引用 网友A:
我在刚才的实验中发现,在我的那个重现案例中,如果heri run的话,我把text depth设置为all,则会出现该war ...

请问text depth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