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板卡上的寄存器只能通过pcie BAR访问吗?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2014-08-14):
如题,有做过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下载一个win driver 软件,

网友:
pcie的配置寄存器和pcie的bar完全是两个概念

网友(2015-03-23):
你是要访问PCIe设备的配置空间还是要访问BAR空间,BAR空间是个memory,访问方式和访问配置空间不一样

网友(2018-09-15):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具体是怎么访问的?

网友:
正好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以下是个人理解:
access pci config space:
io-port:0xcfc,0xcf8,用来枚举PCI设备,找到相应的pci_device_header。
access pci(e) device memory space :
a_register=pci_device_header->pci_BAR->base_address+offset//都是MMIO地址,参考intel pch规范,注意有好几个pci_BAR,需要确定是不是启用的。
//pci还有i/o空间,很多其它规范都说是不推荐的,现在也很少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