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PT导入spef文件 出现了以下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14):
ICC导spef文件,产生了max 和min两个文件 请问如何导入pt ,两个都导入 还是看情况导入其中一个,如何判定?
还有我导入spef文件 出现了以下问题,求指导!

pt_shell> read_parasitics -format spef /home/project/work/ICC2010/test1/output/chip_finish_final.spef.max
Information: Derived library resistance unit is 1.000000 Kohm (Time unit is 1 ns, and Capacitance unit is 1.000000 pF). (DES-028)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CONTEXT_MEM/diode_5/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CONTEXT_MEM/diode_5:I 3.259e-07) on net net_pci_sys_read_data[11]: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CONTEXT_MEM/diode_53/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CONTEXT_MEM/diode_53:I 2.451e-07) on net net_pci_sys_read_data[2]: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CONTEXT_MEM/diode_3/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CONTEXT_MEM/diode_3:I 1.116e-07) on net net_pci_sys_read_data[0]: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RISC_CORE/I_DATA_PATH/diode_49/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RISC_CORE/I_DATA_PATH/diode_49:I 6.728e-08) on net I_RISC_CORE/RegPort_B[11]: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RISC_CORE/I_DATA_PATH/diode_59/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RISC_CORE/I_DATA_PATH/diode_59:I 2.76e-07) on net I_RISC_CORE/RegPort_B[8]: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15/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15:I 2.684e-06)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3]: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43/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43:I 4.025e-07)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2]: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6/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6:I 3.775e-07)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9]: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7/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7:I 2.577e-08)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0]: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48/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48:I 4.878e-08)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6]: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58/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58:I 1.36e-06)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3]: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54/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54:I 2.614e-08)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8/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8:I 2.352e-07)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20]: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30/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30:I 4.044e-06)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7]: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37/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37:I 6.84e-06)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18]: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20/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20:I 3.246e-07)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24]:
        node not found (PARA-044)
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45/I' in design 'ORCA_TOP' (DES-002)
Error: Invalid capacitor (I_PCI_TOP/I_PCI_CORE/diode_45:I 4.064e-08) on net I_PCI_TOP/net_pci_write_data[25]:
        node not found (PARA-044)

****************************************
Report : read_parasitics /home/townsxu/project/work/ICC2010/test1/output/chip_finish_final.spef.max
Design : ORCA_TOP
Version: D-2009.12-SP1
Date   : Thu Aug 14 17:20:14 2014
****************************************

        17 error(s)
        Format is SPEF
        Annotated nets                   :        12525
        Annotated capacitances           :        70522
        Annotated resistances            :        57997
        Reduced coupling capacitances    :            0
        Annotated PI models              :            0
        Annotated Elmore delays          :            0

网友A:
問題出在"[]"

网友:
网表,spef不对应,

网友(2021-12-21):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出在"[]"

可以再详细讲下吗?

网友(2022-05-26):
引用 网友A:
問題出在"[]"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5-01-25):
引用 网友A:
問題出在"[]"

请问为何反标不上和net的中括号有关?请问需要怎么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