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运行lvs出现missing port

楼主(2014-08-14):
哪位大侠知道,我在画版图的时候,将原先画好的symbol版图调用过来,后将symbol版图flatten再添加上新的mos管组成一幅新的版图,但运行calibre lvs时老是出现missing port,而设置忽略端口的话,该错误又不显示了,怎么解决这问题啊,在新画的版图上面老是和原理图端口不对应,原理图上只有几个端口,而版图上有一大堆。

网友A:
版图flatten之后原先打的pin也随之被flatten,而有些工艺的commandfile中要求必须按照规定来打pin才能port的lvs,一旦你的pin不是按照规定的定义来的,那就肯定会报这个missing port。建议你将那些提示missing的port再手工打上(这样应该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2015-01-07):
把整個layout包成一個cell,在cell上只打需要的pin就好了~

网友(2015-07-03):
我重新吧pin又加了一便。但是还是显示跌是那个啊

网友:
建议确认一下版图中的Label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老师说可能是没有I/O PDA库

网友(2016-02-23):
看看你的文件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看下lvs的command file 里label是用的哪些layer,估计你是把layer弄错了

网友(2024-06-27):
引用 网友A:
版图flatten之后原先打的pin也随之被flatten,而有些工艺的commandfile中要求必须按照规定来打pin才能port ...

请问打成手工类型的port应该用什么材料,和线的材料相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