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ation——后仿真(LOD效应)

楼主(2014-08-14):
    各位大神好,请教一个问题——设计了一个电路,已完成了前仿真,跑过LVS之后的版图提取出不带计生参数的电路,进行后仿真,发现仿真得到的结果与前仿真有差别以噪声仿真为例,

噪声参数,后仿真(不带寄生参数)结果比前仿真大0.8dB,
反复对比了前仿电路、后仿真电路设置环境(均一致),而且也用提取的“不带寄生参数后仿电路”跑过了LVS没有问题。

问题——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
谢谢了

楼主:
希望大家不要让他沉下去,谢谢了

网友:
什么叫做不带寄生参数后仿电路-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图提取后仿真电路时可以选择: 1、没有寄生电容与寄生电阻
                                           2、仅含寄生电阻                                                                                                    3、仅含寄生电容
                                           4、同时含有寄生电容与寄生电阻

说的是第1项,
欢迎回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什么都不抽吗- -还真没勾过这个选项

网友:
回复 楼主:

器件周围环境对器件参数特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前仿这个仿不出来。举个例子,65nm及以下的LOD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之前在设计电路时——有一个定向思维“认为版图不带寄生参数时与前仿真结果必然会一致”,而且也验证了很多的电路!

您说的“器件周围环境对器件参数特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前仿这个仿不出来”,为什么后仿真能够仿真出来呢? 谢谢你,能够说详细点吗?

网友C:
你要能把版图上提出来的SA/SB等参数填进去,前仿也能仿真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已经说了,管子的LOD效应会对器件的Vth和Isat有影响,改变了电路的工作状态。

楼主:
回复 6# didibabawu 谢谢你的回复,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是的,后来我想明白了!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提取参数时 no rc并不是什么都不提的,提取的只是MOS管寄生参数的,没有其他的参数,如连线电容,电阻什么的是没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版图不是我完成的,为了匹配所以将管子尺寸打断了——导致了这个原因!

网友:
LOD is length of diffusion, 主要原因是当器件沟到很短, STI TRENCH引起的STRESS会对 AS, BORON, 等DOPANTS 产生漂移的影响, 从而影响VTH和VDSAT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2015-02-15):
回复 楼主:

    "将管子尺寸打断了"是什么意思?没有完整的连在一起,而是分几段?

网友(2021-05-20):
引用 网友C:
你要能把版图上提出来的SA/SB等参数填进去,前仿也能仿真出来

您好,请教一下lvs的时候会对比自己填的SA/SB/SD等值吗?比如说我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LOD,已经设计好了SA/SB/SD等值,如果layout不满足这个就报错,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2023-06-19):
前辈,我是做的1.2GHz频段的LNA,我PEX抽取时,选择的noRC,后仿真时的噪声比前仿真大了0.3dB,请问这是正常情况吗,我觉得恶化了有点多(我们这的前仿真和后仿真用的是pre_sim.scs和post_sim.scs)

网友(2023-09-25):
norc能仿各种效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