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坡补偿斜率如何确定

楼主(2014-08-14):
DC-DC转化器,有电流环和电压环,斜坡斜率确定,但应该设置为多少

楼主:
斜坡只补上升沿,但要求在不同占空比下,斜率是不变的,这个斜率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去看论文啊,按照最恶劣情况补偿,补下降沿斜率的一半以上就够了,实际补偿时补一倍都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这么补的话,不就过补偿了吗, 确实有很多论文讲这个,但是没有一个有公式推倒说具体应该补多少,关键是在不同占空比下,斜坡的斜率不变,这个有点难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看硕士论文,过补偿只要在你全负载范围内不影响待载能力,就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文里说,大于二分之一关断斜率就可以,问题是占空比变化,斜率会变化,如果占空比很大,斜率就很大,应该怎么补呢

网友:
具体的是补偿值,我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给出具体值只有一个公式。所以我想楼主应该也清楚,斜坡补偿的斜率值就像前面所说的,会随着输入或者负载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你设计的补偿电路的斜率只需要满足下降斜率的一般就行。这个就需要设计采样电路和电压电流转换电路,这个转换电路在很多论文都有,你分析一下基本都能做出来了。

网友:
如何来满足下降斜率的一半,你可以通过采样负载端的电压用运放的放大倍数,或者转换为电流用电流镜的比例来得到合适的传输函数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回头我在想想,咱们一个学校的,现在还在学校吗,

网友(2014-09-23):
根据电感公式,加在电感上的电压决定这个斜率吧,vin-vout=L * di/dt

另外一个因素是L的大小,所以当占空比较小,也就是vin-vout的差值越大,这个电感电流上升的斜率也就越大

网友:
在仿真中将补偿斜率提高,环路稳定性下降,这是个折衷

网友(2014-12-18):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补偿斜率提高,环路稳定性下降?发生稳定性下降是首先在轻载还是重载情况下?有没有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是有个公式计算的

网友(2015-03-24):
我觉得是最大占空比的下降斜率的一半以上

网友(2015-07-19):
为什么只补上升沿呢?现在碰到一个斜坡补偿信号为锯齿波的情况,求指教此时的补偿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2015-12-28):
lz解决了没有?请问只补电感电流上升阶段,也是要求补偿电流斜率为电感电流下降斜率的0.5倍以上吗?

网友(2018-07-25):
回复 网友D:

我设计了一个电流模buck dc/dc ,输入电压2.3v~4.2v ,输出电压固定2.0v. 发现一个稳定性问题输入电压3.3v/4.2v的时候,稳定性没有问题。输入电压2.3v的时候存在轻微震荡,也就是有稳定性问题。
我的电感L=2.2UH.也就是电感电流下降斜率vout/L=0.9M,我补偿的斜率Vslope=1M,
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高占空比的震荡,就是因为斜率补偿过剩引起的呢?
谢谢您百忙中解答此疑惑!

网友(2019-05-02):
码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