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用NEC的BCD350GE这个工艺啊,一起流片吧

楼主(2014-08-15):
各位大哥:           小弟最近想去NEC流片,用的是他们的BCD350GE这个工艺,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也是用这个工艺的,我们一起去流啊。
           另外讲下我具体困难:
             我原来是跟EDA中心联系走MPW的,但是他们跟我讲说这个工艺有档期,但是根本没人去流(因为人数少于三人流片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人跟我一起啊?
           急求,谢谢大家

网友:
不会是中科院EDA中心吧。高大上。

网友:
BCD350GE  这个工艺,可能老弟现在还不是很清醒吧.建议最好还是换.  我们之前也是参加这个和你情况一样.参加中科院EDA中心组织的MPW  原计划在6月15号结果说是人数不足够被取消.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华虹的这个MPW还是继续在做,时间是6月18号,只是华虹现在产能很紧张 小客户,一般的新客户根本不接. 当时我们想MPW做不了  就做工程批吧 华虹说过两个月在看 估计也会产能很紧张.另外还特别说明是整个产能都很紧张.而且BCD350GE的产能相对而言还比较小,就更紧张了.后来我们就换其他的代工厂换工艺了.

网友:
我们也要通过EDA中心,走华虹的BCD350工艺,也是说人数不够,走不了。这都几家了啊,估计3#说的靠谱。

网友:
3#,能问一下你们换哪个代工的什么工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冒昧地问一句你们换啥工艺了啊?

网友(2015-02-02):
小弟也遇到选代工厂的问题,看NEC华虹的MPW班次比较多,但是看了这篇帖子彻底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