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ISE 调用网表,translate 报错

楼主(2014-08-15):
将一个模块 用ISE 的XST 综合生成网表,Xilinx Specific Options 设置 uncheck "Add I/O Buffers"
网表导出。

在另一个大的工程 调用该网表时,综合通过,在translate 时报错

negbulid:467 - output pad net ‘xxxx_c’ has an illegal buffer

其‘xxxx_c’  是原网表 .v 文件  端口的部分output 信号。

是网表做的不对,还是其他地方设置有不正确呢???

网友:
在用ISE生成ip核时,在ISE综合设置中,要注意

1>-iobuf不要勾选,
2>-iob选 NO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1>-iobuf不要勾选,
2>-iob选 NO

这两个设置都 试过了,可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