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能力

楼主(2014-08-15):
最近设计一个classAB运放,输出驱动能力约为10mA,由悬浮电流镜偏置。仿真时发现留出或者流入的电流达到10mA,但增益严重下降,提高输出级宽长比,会有明显的改善。 我的问题是:
  1. 到底怎样确定可以驱动能力为10mA?
  2. 大的驱动能力,则管子宽长比较大,这样classAB的静态电流感觉会很大,调节偏置后依然感觉很大,不符合低功耗的要求,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静态电流多少比较合适

  感觉对驱动能力没有理解本质,希望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
你需要驱动能力10mA,静态电流是100uA~200uA?
还是要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静态电流最好控制在200uA以下,感觉很不好做啊

楼主:
寻求帮助啊~大侠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过来帮你顶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请出手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这是个好问题  2.我只能让你的帖子到七楼了

网友:
没有答案啊

网友:
如果隨信號調大 mos W/L 是否可行?

small signal  mos size small
large signal -> large driving

所以當 no signal ,  classAB size 比較小比較省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