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JOB VIEW的检查内容有哪些?

楼主(2014-08-15):
gds送出去以后,fab厂会给帐户密码做JOB VIEW (E-VIEW)。除去以下内容,大家看还需要检查什么?欢迎大家补充。1.  是否是自己的产品。
2. 掩膜版号码,dark/clear是否正确。
3. 经过运算生成的掩膜版是否正确。

网友:
Mask house通常是根据Mask tooling form上提供的layer,结合fab的boolean operation算法来产生每层mask,JDV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人工的方法double check mask house生成的mask是否正确,JDV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

1>检查 mask tooling form里面是否有错误layer或layer缺失
2>检查 mask house的boolean运算是否正确
3>检查 fab摆放客户的芯片位置或数量是否满足要求
4>layout其他问题,如LOGO是否有问题
。。。

以上几点,本人都曾亲身经历过,欢迎继续补充!

网友:
补充楼上的,在传GDS时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传了好几版数据给FAB厂,各个版本有不同的地方,在做JDV的时候一定确认好此版本是否为最终版本,不然后果你懂的。

网友:
其实也看不到太细的东西, 看多了自己感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是如此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根本不需要检查芯片所有的图形。一般的做法是找一些有特征的区域检查一下,如芯片或core的四个角,或图形特殊的区域,如有LOGO/电感/电容/电阻等器件的区域的图形。是人都会犯错,mask house/fab的人也都不例外。个人觉得,JOB VIEW还是应该认真对待,想想因为你付出的这一点点effort,找出了mask里面的差错,从而避免了整个项目因此而挂掉,你就会觉你的谨慎是很值得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说的没错,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吧

网友:
涨涨人气

网友B(2014-09-16):
1. there is no layer missing.
2. the magnify times is ok.
3. the die size is correct.
3. the mark is ok.
4. the space between die is correct.
5. the merged IP is correct(pins' direction).
6. the same gds number different datatype layer need pay more attentation
7. other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的,漏层,计算错误有时候也会发生的

网友:
有的foundry不提供tooling form,没有办法检查计算错误

网友:
主要还是看版本号,其它大致随便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才是最要命的,其他的,都是默认运算方式,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一步不是JDV做的,在fab 的checklist那一道就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5,6这两条是最容易中招的

网友(2015-06-24):
二楼说得很对,参考参考

网友(2016-01-26):
回复 楼主:

1.版本2.device是否都能做出来(特别针对高压device)
3.可能检查到drc检查不到的错误

网友(2017-05-05):
尺寸、效果都应该例如检查清单

网友:
向各位学习啦

网友(2018-04-27):
我也做过几次tapeout JDV check了,感觉得主要还是对照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东西,挑几层看看形状跟自己的design是不是一致,主要还是上面几位提到,有时候上传的版本有好几个,这个时候就要仔细看看是否为最终版,其他的我一般都不看了,一开始还觉得满新奇,后面就不care了

网友:
确实高手,谢谢!

网友:
你们都说得太好了。

网友F(2018-06-20):
曾经遇到过dark clear搞错的。

网友(2018-08-13):
回复 网友F:
能麻烦说一下,dark clear什么意思吗

网友G:
个人理解:jobview主要是看看数据传送给maskshop和maskshop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主要的点:
1.版本有没有错
2.层次有没有错:a,是否包含所有层次
                       b,层号有没有搞错
                       c,各层的方向(mirror),原点是否一致
                       d,各层的dark,clear是否准确
                       e,各层的尺寸(经过运算的)是否准确
大概就是这么多吧,再有其他错想通过jobview检查出来就比较困难了

网友H(2020-08-10):
有些层次的逻辑运算相当复杂,如何判断mask是否有误?

网友I(2020-12-29):
引用 网友H:
有些层次的逻辑运算相当复杂,如何判断mask是否有误?

稍微先进点的工艺都会做OPC运算,jdv的图形和gds图形其实是不可能一样的。
主要看drawing layer有没有缺失,layer大体形状是否一致,gds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
rule and dimension is ok ?, layer no. is correct?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B:
1. there is no layer missing.
2. the magnify times is ok.
3. the die size is correct.

第一次接触JDV,学习学习

网友(2022-02-18):
引用 网友G:
个人理解:jobview主要是看看数据传送给maskshop和maskshop处理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主要的点:
1.版 ...

怎么查看是否包含所有层和层号?怎么查看dark和clean是否正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稍微先进点的工艺都会做OPC运算,jdv的图形和gds图形其实是不可能一样的。
主要看drawing layer有没有缺 ...

怎么查看drawing layer有没有缺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怎么查看drawing layer有没有缺失?

你去流片的话,foundry都会给一张表格,gds layer和mask layer一一对应的。jdv时,foundry也会发一份文档列明各个mask层次。只要你gds上出mask的layer,能在jdv看到有layout pattern,layer就没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去流片的话,foundry都会给一张表格,gds layer和mask layer一一对应的。jdv时,foundry也会发一份文档 ...

怎么把gds和masktooling form中进行对比呢?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怎么把gds和masktooling form中进行对比呢?

比较gds layer number和data type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较gds layer number和data type

需要把gds导出,通过比较streamout.rpt和masktooling form吗?

网友(2023-02-15):
LVL可以吗

网友(2023-04-25):
这个一般很难实现,都是登录到厂商提供的平台上,没办法拿自己的gds做对比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曾经遇到过dark clear搞错的。

请问,dark clear 和 resist positive ,  negative 是怎样对应的?

fab 给的mask 检查文档,有 resist positive , negative ,  但是 mask tool 文档中是 dark , clear , 这个怎么对应?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K:
请问,dark clear 和 resist positive ,  negative 是怎样对应的?

fab 给的mask 检查文档,有 resist p ...

请问,后来确定了吗?resist positive对应mask的dark吗

网友: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