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区域约束

楼主(2014-08-15):
xilinx 区域约束 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做了区域约束后,没报时序错误,加入新的模块后,布局布线后,区域约束的模块出现报时序错误。而且是在资源够用的情况下。

网友:
区域约束作用:1、你有多个模块,想分别划分各自领地,方便管理,大工程模块化并行开发;2、对部分连接外设,区域约束可以将连接外设部分逻辑约束在外设接口pad附近,提高接口性能;3、区域约束与逻辑锁定配合使用,使优化过的布局布线结果固化下来,不再随FPGA重新综合而改变
时序错误可能原因:1、你只做了区域约束,没做逻辑锁定,布局布线结果未被保留;2、你的区域约束模块与新模块接口处时序不满足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