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viera201406_win64_lin64

楼主(2014-08-15):
riviera201406
win64和lin64下载链接。

对新增的一个东东,UVM toolbox,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是否还需要多余的feature,

求XX。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不知道会不会自动退出。

riviera.part01.rar (15 MB , 下载次数: 75 ) riviera.part02.rar (15 MB , 下载次数: 78 )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licence check成功,但是启动不了。
显示 —— 段错误,core dumped。

我的系统是centos 6.5 ,64bit,
之前riviera 201402仍然能正常启动和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centos 6.5 64bit。没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共享库 .so文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jlqsczw_2007

  一般是共享库 .so文件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改,libstdc++ ,版本太高还是太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了解,因为没提示

楼主:
回复  jlqsczw_2007

   不了解,因为没提示
引用 网友A:

libstdc++.so.6,装了好多不同的软件,对其版本要求各不相同,
但最简单的是只改该软件目录下对应的链接,让它链接到 /usr/lib或/usr/lib64下对应的系统文件。
riviera不知道是不是gcc的原因,因问他可以选装或者不装gcc。
也许用原有的gcc就没事。

    那win64 的能搞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版都会自动退出,不知道什么原因。条件允许的话,重装系统试试,或者 不要添加其他tools的设置到shell里,只留这个试试

网友(2014-10-30):
riviera201406
win64和lin64下载链接。

对新增的一个东东,UVM toolbox,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是 ...
引用 楼主:

Thx.

网友:
1. ubuntu 1402
2. centos 6.5
会自动退出

网友(2016-12-25):
破解在哪里呢

网友(2017-11-19):
先感激一哈,下下来看了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