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perl中的here文档

楼主(2014-08-15):
刚开始,在perl中用here文档,可以打印出内容,例如
print << EOF;
xxxx
xxxx
EOF
但是当我在here文档前面加上if之后,便有时候不能打印,有时候不能打印,例如
if ($val == 1) {
print << EOF
xxxx
xxxx
EOF
}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哎,eetop的脚本区真的是太冷清了~~~

网友:
if ($val == 1) {
print << EOF

我试了下,没有你说的问题。
可能原因:
1. $val值是不是在变化,根本就没有进入到if
2. EOF后面没有分号,不过我试的是,没有分号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