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等啊···着急啊着急

楼主(2014-08-15):
使用coreConsultant的时候对DW_IIP_AMBA配置,在新建Workspace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提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怎么解决啊?在线等···急啊·····

网友:
已经提示你是license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个licenses为什么还分read和write呢?难道这个licenses需要找synopsys厂家购买嘛?有没有什么别的破解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