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教,encounter在导入设计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求改正

楼主(2014-08-15):
如题,encounter在导入设计的时候,出现的这些WARN应该咋样改正呢?

楼主:
但是,用calibre做DRC时报错:
      ERROR:Cell DFQM8 is referenced but is not defined。这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类似的错误有不少。我查看了library中都有这些cell。求教啊!多谢多谢!

楼主:
还有就是,这些cell在用calibre做DRC时也会报类似的错误:

网友:
初看你截图的这些WARNING都是可以ignore的。
calibre 报错,是不是出在你忘记megre或忘记导入标准单元的gds了- -!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谢谢......

网友(2018-07-14):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