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写verilog 时底层模块也要一个一个的写吗

楼主(2014-08-16):
做ASIC时,在写verilog 时底层模块也要一个一个的写吗,比如说一个2bit的全加器,是直接写Y<=a+b,由综合器自动综合,还是在底层先写好一位的全加器,再元件调用?

网友:
占楼待编辑

网友:
应该要看 片内 有没有集成。  一般像 加法器,乘法器,都是有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