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delta关于DAC失配的DWA优化算法

楼主(2014-08-17):
小弟最近在做毕设,用matlab搭了个DWA模型,发现DWA的优化效果跟元件失配的分布有关系,比如8个元件的失配是[0.0081,0.0096,-0.0012,-0.0078,-0.0048,-0.0018,0.0019,-0.0048],这时候用DWA的SNDR比用温度计码时候提高不少。当失配是[0.0037,-0.0063,-0.0026,0.0025, 0.0056,-0.0084,0.0086,0.0055],DWA算法的SNDR反而不如原始的温度计码。      分析了一下,比如考虑下面的特殊情况,失配是[0.001,0.002,0.003,0.004,0.005,0.006,0.007,0.008],前面的误差比后面的小,那用DWA的效果不是肯定没有温度计码好吗?
      也可能是我建的模型有问题?有木有好心人帮忙看看分析下呢?

楼主:
别沉了...木有人做过DWA了吗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的是用那种DWA方式,不过肯定的说采用DEM(dynamic element match)的方法能够明显的把Tone的能量打散,这是一阶的效果,更高阶的方式还可以把打散的能量向高频部分搬移,进一步优化SNDR的指标。具体到mismatch的组合上来说,其实怎么给mismatch同输出的特性是无关的,我仿真的时候给的都是通过random函数加的,仿真结果也表明DEM有优势。怀疑你的实现可能没有描述准确,或者你仿真的点数不够多。

网友:
或者这么说,如果采用了你的算法,在某种给定的mismatch值的条件下,你发现信号的谐波分量没有能够得到抑制,那么肯定是你的code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WA算法模型搭的应该是没问题,我检查了输出码流,可以实现按指针循环取值,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ADC模型不对,朋友方便帮我看看我的模型吗? 我QQ是314821579,或者您的QQ私聊发我,我加。。

网友:
顶贴只为俺下载,喔喔呵呵

网友:
你可以看看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里面6.4节,里面有提到使用DWA对于DAC非线性的假设
mismatch该怎么给你可以参考allen书上的分析方法
你第二个情况下的mismatch设的有问题,mismatch的综合应该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understanding书上说是失配误差之和应该为零,于是我就用rand函数产生8个-0.01到0.01之间的数,它们之和为零,在这种情况下,DWA的效果确实很好,每次都接近理想无失配情况下的DAC了。但是他的这种假设有什么依据呢?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在实际的芯片制造中,元件失配误差之和可不一定为零啊,完全是不可控的。

网友:
不等于0 就是gain error.不是非线性

网友A:
这里是你的理解不对。其实应该保证所有offset相加之和为零。
原理是这样的,比如有三个电容,值分别为9pf,8pf和7pf,我们就可以认为理想的平均值就是8pf,而每个电容的误差就是1pf,0pf和-1pf。对于DEM算法,对于所有单元取平均就是理想值,而,每个单元的误差就是其本身同理想值的差。这样理解,才能够明白在轮询算法中,每个单元遍历一次以后,所积累的误差归零了,因为所有的offset相加的结果就是零。所以,采用DEM算法能够在运算多次以后把独立单元的误差消除掉,达到了设计目标。这个算法旋转得越快,消除误差的作用越好。一般么就建议8个或16个单元用。更多的话效果就会打折扣。
你再看看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失配和为零在哪本书上有解释呢?我写论文好参考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对你无语了,失配服从正态分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算是明白了,在实际芯片制造中可以等所有的电容都做出来以后,再测得它们的电容值,算得每个电容的平均值就是就是这几个电容的理想值,这样就能保证offset和为零了。。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确实比较水哈,本来是做数字的,看的书也不多

网友(2015-02-02):
回复 楼主:

推荐Sigma Delta ADC/DAC/PLL交流群:  317605756。
本群主要专注Sigma Delta ADC/DAC/PLL 建模/设计/仿真/测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交流。比如,
1). 系统建模与非理想分析
2). DT-CT转换
3). loop filter 设计
4). excess loop delay 补偿
5). multi-bit DAC线性化
6). audio and measurement ADC
7). 宽带CT-SDM

网友(2015-03-06):
(Sansen and Geerts) Design of Multi-Bit Delta-Sigma AD Converters

网友(2015-09-06):
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我在做这方面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q 374112370

网友D:
个人觉得是mismatch设定的问题,在Franco书上有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Franco书 是哪本书啊?

网友:
书和论文都是针对各支路统计随机失配分析的,请问有没有资料对确定失配下的SD-DAC信噪比分析的,因为对于一块确定的芯片,其失配应该已经固定下来了。

网友(2016-12-13):
最近在研究这块,顶一个

网友(2020-03-31):
just learning SD ADC, thanks ~~~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的是用那种DWA方式,不过肯定的说采用DEM(dynamic element match)的方法能够明显的把Tone的能 ...

你好。我也在建模电流源失配对电路性能的影响。我写的失配模型为

请问我这样写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是mismatch设定的问题,在Franco书上有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好。图中是我的电流源部分建模代码。请问我这样加入电流源失配对吗?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的是用那种DWA方式,不过肯定的说采用DEM(dynamic element match)的方法能够明显的把Tone的能 ...

您好,我想问一下关于DWA算法能够将Tone能量打散,或者说搬移到高频段的具体理论数学证明有哪些书籍或者论文可以推荐参考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你的理解不对。其实应该保证所有offset相加之和为零。
原理是这样的,比如有三个电容,值分别为9pf, ...

您好,关于这个选取8个或者16个元件我想问一下。在用DWA解决DAC的失配时,像是3位的DAC,是用7位温度计码来选取元件的(Flash AD),如000用温度计码表示为0000000,101表示为1111100,111表示为1111111。而没有用8位温度计码。DWA后台校准时也是通过旋转温度计码来达到抑制DAC失配的目的。我之前有在matlab上建模,发现7位温度计码比起8位温度计码的校正效果要差些,8位能够将谐波打散,而7位会残留一个比较明显的谐波,想请教一下这个从数学上该怎么解释。

网友(2023-12-06):
引用 网友E:
您好,关于这个选取8个或者16个元件我想问一下。在用DWA解决DAC的失配时,像是3位的DAC,是用7位温度计码 ...

可以看这篇文献,有说明谐波会被移除到带外,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24-04-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understanding书上说是失配误差之和应该为零,于是我就用rand函数产生8个-0.01到 ...

它在平均之后,如果这些随机数的和不为0,那么实际上等效为整体DSM滤波器的输入缩放系数有很小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几乎可以忽略,因为你本身用SDtoolbox工具箱跑出来的系数都是小数点后好几位,你在实际工程做的时候,都近似取了整数比,在这种近似下,DWA随机数不为零产生的影响在滤波器系数近似面前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