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用到的电容怎么处理

楼主(2014-08-17):
没有用到的电容是悬空还是将两个极板给短接比较好点?

网友:
两个极板短接接地。

网友:
可以接电源和地啊

网友:
一般都会给电源的,不会白白浪费的。

网友:
分别接电源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电源decap啊

网友:
没有浪费一说 可以做decap电容 短接到地或者电源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接电源和地,做稳压

网友:
接电源和地啊,千万不能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电容下级板公用,上级板两块,一块有用,另外一块的上极板是短接到下级板还是悬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和下极板短接起来比较好

网友:
单独的可以接电源地,有公共端的还是短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