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 如果要跑 lock ranger 是如何跑?

楼主(2014-08-18):
PLL 如果要跑 lock ranger 是如何跑?
PLL 使用 hspice 會跑很久, 還是使用 fast spice ?

或是說部份電路 PFD 使用 verilogA 一些 VCO charge_pump 使用 mos  ,
混合跑

网友:
混合跑可以
你的lock range是指输出范围吗

楼主:
lock range 是 PLL 可以鎖住範圍
PLL 不就是輸入某頻率 可以鎖住, 但一定有 lock range , lock time .

lock range 是某段 frequency 內可以鎖
lock time 是某段時間內可以鎖住, 如果設計不當可能 lock time會慢慢  .. 慢慢鎖住
  記得和 Low pass filter有關

网友:
还真不知道怎样仿真锁定范围。

网友:
lock range 指的是 no cycle slips  你慢慢减小你的reference frequency 的change  step 看control voltage 没有cycle slips 的时候 就是你的 lock rang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电压的cycle slips什么意思?是改变参考频率,看控制电压是否突变吗?

网友:
毫无意义的仿真

网友(2015-02-05):
based on our observation for Table 5.1 that the state of the
flip-flop in stage i changes only if all preceding flip-flops 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