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天线效应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各位大牛在做天线效应DRC检查时发现,发现对TOP metal 都没有定义,只定义了下层金属的rule .查看一些资料时说"top metal接到diffusion上所以TOP metal 不需要考虑天线效应"   对top metal接到diffusion上非常不能理解,这里的"diffusion"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top metal在工艺生产时有个到地的放电工序会把金属上积累的电荷放掉呢?是否金属每层层刻蚀后是有个放电处理工序?

现在主要是M2和M3层有不满足天线规则的,提示说M的周长太长,在改M2是采用了像上M3跳线就可以了(使得单根M2不太长);  但在改M3规则时采用向下通过M2跳线(使得单根M3不太长)就不行,M3的天线错误还在!! 是否是只能向上跳线呢?(有些资料上说向下,向上都可以??)

期待大牛们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top metal也需要考虑antenna effect的, 完整的check包括top metal,

修复天线就3个方法:跳到高层, 及时断开避免长线, 加di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top metal接到diffusion上所以TOP metal 不需要考虑天线效应"?

这是神马意思,为啥想不明白呢?哪里的资料,能否解释下,谢谢

网友:
这里的diffusion主要是指MOS的S/D端。除去电容电阻等器件不算,数字后端设计中的每条net上肯定有一端会直接接到某个单元的输出端(MOS的S/D),而检查top metal天线效应的时候,一般此条net上所有的metal都会被计算在内,也就是说从top metal上看下去,必然会有一端依次会接到某个单元的输出端。
有diffusion被计算在内的话,ant检查允许的ratio就非常大(公式:diffusion面积 x 系数 + 常数),所以有些工艺下就直接不去检查topmetal的ant了,但严格来说当diffusion很小,而连接的metal面积非常大的时候,还是会有天线效应的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3x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天线效应只能向上跳线,因为芯片在制造过程中是先做下层再做上层,你往上跳线,线就是断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7-02-25):
回复 网友A:

    求问大神,tsmc40nm,单层金属走线连接到pmos的栅极,被击穿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2019-04-17):
http://bbs.eetop.cn/thread-309903-1-1.html

这个链接的资料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