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到compile时报告的Error

楼主(2014-08-18):
求助下,dc在compile这一步的时候报告了如下的Error信息首先提示db分析成功,
Library analyzied succeed
但是其后在到我当前路径和rtl代码路径去找dbfile了。报告了错误为

loading db file "当前路径"
error:“当前路径” is not a db file
loading db file "$rtl_path"
error: "$rtl_path" is not a db file

应该是我search path定义了当前路径和rtl路径导致的,但是不应该出这些error吧?

网友:
呃,为何会报“路径”不是db文件……设置target_library和reference_library了吗?
把这几句脚本贴出来看看?

网友:
“...” file is not a db file
用你的DC重新生成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启了我的terminal,然后再run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