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8051指令构建RISC

楼主(2014-08-18):
近期看了一下opencore的8051源码,本人导师想做一款基于51指令集的RISC MCU,但51是CISC的。             另外,若采用部分指令进行RISC架构,使用Keil编译器时,将应用程序编译后是否会含有已剔除的51指令?
       本人采用多条51指令实现了对某RISC指令的兼容,但CPI显然比原51更长,无法满足RISC的要求。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要做基于51指令集,又要RISC,不现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前做过一款RISC MCU,但无现成编译器。考虑到51编译器的优势,故通过组合51指令实现了对该RISC指令集的兼容,但在RISC架构下实现对这2个指令集的兼容,CPI太长。考虑到在51指令集下,多数指令要ACC参与,而RISC则以寄存器操作为主,若修改模块结构,则需要对控制单元做改动。应该如何入手?thx

网友:
acc是一个寄存器啊,似乎没什么问题吧。其实两个最大区别是risc架构不支持51把内存里数据作为操作数的那些指令。不过本来这个指令在很多51中就是多周期指令,所以拆分出2条risc指令来支持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