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自己动手写CPU》进来看下

楼主(2014-08-18):
// pc_reg例化

pc_reg pc_reg0(

.clk(clk),
.rst(rst),
.pc(pc),    .ce(rom_ce_o)

);
/////////////////////////////////////////////////////////////////////////////////////////
// 例化处理器Openmips

openmips openmips0(
                 .clk(clk),
.rst(rst),
                 .rom_addr_o(inst_addr),
.rom_data_i(inst),
                 .rom_ce(rom_ce)

);

// 例化指令存储器ROM

inst_rom inst_rom0(

.ce(rom_ce),

.addr(inst_addr),
.inst(inst)

);

作者,testbench中的例化与模块定义中的例化对应不起来。
pc_reg例化中的.pc例化是pc,而例化指令存储器ROM中的.addr却是inst_addr,对应不起来。如果以从属于最先定义的一致,那么应当用pc而非inst_addr。
pc_reg例化中的.ce例化是rom_ce_o,而例化指令存储器ROM中的.ce却是rom_ce,对应不起来。如果以从属于最先定义的一致,那么应当用rom_ce_o而非rom_ce
类似地,
openmips和ROM例化中的inst应该为rom_data_i,因为IF/ID模块的例化中用的是rom_data_i。

作者,你怎么看?

楼主:
还请雷大侠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PC是OpenMIPS处理器中的一个模块,在OpenMIPS内部例化,指令ROM是OpenMIPS处理器外部的,
   ROM与OpenMIPS同属于小型SOPC,它们两者的接口是互联的,与PC模块没有关系。

楼主:
我指的是括号内的名称。比如.ce(rom_ce_o)里的rom_ce_o,这个好像是wire型.名称有不匹配的。如果改成匹配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个不匹配,请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看了你书前部分,就我理解,括号内的起了模块之间连接的作用。他们的名称应该要一致啊。
你的代码里没有一致。
具体如下:
pc_reg例化中的.pc例化是pc,而例化指令存储器ROM中的.addr却是inst_addr,对应不起来。如果以从属于最先定义的一致,那么应当用pc而非inst_addr。
pc_reg例化中的.ce例化是rom_ce_o,而例化指令存储器ROM中的.ce却是rom_ce,对应不起来。如果以从属于最先定义的一致,那么应当用rom_ce_o而非rom_ce。
类似地,
openmips和ROM例化中的inst应该为rom_data_i,因为IF/ID模块的例化中用的是rom_data_i。

网友:
回复 楼主:

“括号内的起了模块之间连接的作用。他们的名称应该要一致啊。 ”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你对PC、OpenMIPS、ROM这几个模块的关系理解是错误的,PC模块是位于OpenMIPS内部的,并不直接与ROM相连,而是通过OpenMIPS的接口与ROM连接,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理解。

网友:
IF/ID模块也是位于OpenMIPS内部,并不直接与外部的ROM连接,还是通过OpenMIPS模块与ROM连接,你可以读读OpenMIPS的代码,里面有IF/ID、PC模块的例化语句。

楼主:
IF/ID模块也是位于OpenMIPS内部,并不直接与外部的ROM连接,还是通过OpenMIPS模块与ROM连接,你可以读读Ope ...
引用 网友A:

雷大侠,我还是有点疑问。
图上可以看出ROM有与IF/ID和PC模块连接的。
opemnmips.v代码里
//IF/ID阶段寄存器

if_id if_id0(

.clk(clk),

.rst(rst),

.stall(stall),

.flush(flush),

.if_pc(pc),                                //从PC来,用了pc,根据图对应的PC也应该有pc,PC的确有pc,能对应

.if_inst(rom_data_i),          //从ROM来,用了rom_data_i,根据图对应的ROM也应该有这个rom_data_i,没对应

.id_pc(id_pc_i),

.id_inst(id_inst_i)

);

  //pc_reg例化

pc_reg pc_reg0(

.clk(clk),

.rst(rst),

.stall(stall),

  .flush(flush),

  .new_pc(new_pc),

.branch_flag_i(id_branch_flag_o),

.branch_target_address_i(branch_target_address),

.pc(pc)
//这里与IF/ID和ROM连,与IF/ID能对应,与ROM不能对应,ROM用了inst_addr

);

  assign rom_addr_o = pc;

在openmips_min_sopc.v代码里:
openmips openmips0(

.clk(clk),

.rst(rst),

.rom_addr_o(inst_addr),               //到ROM去,用了inst_addr,可以与ROM对应

.rom_data_i(inst),                          //从ROM而来,用了inst,可以与ROM对应

.int_i(int),

.ram_we_o(mem_we_i),

.ram_addr_o(mem_addr_i),

.ram_sel_o(mem_sel_i),

.ram_data_o(mem_data_i),

.ram_data_i(mem_data_o),

.timer_int_o(timer_int)

);

inst_rom inst_rom0(

.rst(rst),

.addr(inst_addr),

.inst(inst)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图是把ROM画在了OpenMIPS内部(便于理解),实际上ROM是位于OpenMIPS外部的,ROM与OpenMIPS连接,而不是与PC、IF/ID模块连接,PC、IF/ID位于OpenMIPS内部,这个关系你一定要搞清楚,才可理解,感觉你现在对这个的关系还是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参考http://blog.csdn.net/leishangwen里面的文章,可能有帮助

网友(2018-12-22):
自己动手写CPU

网友(2021-08-31):
我没仔细看,我都是先看一遍逻辑,然后自己写,都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