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lvs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4-08-18):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Warning: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exceeded.

LAYOUT CELL NAME:         decoder
SOURCE CELL NAME:         decoder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9        89

Nets:          436776    436801    *

Instances:     466646    466286    *    MN (4 pins)
                483055    482695    *    MP (4 pins)
                   221       221         R (2 pins)
                   504       504         D (2 pins)
                     1         1         CG18PLL1G00 (30 pins)
                ------    ------
Total Inst:    950427    949707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89        89

Nets:          218279    218282    *

Instances:      19276     19273    *    MN (4 pins)
                 18926     18923    *    MP (4 pins)
                   221       221         R (2 pins)
                    84        84         D (2 pins)
                     1         1         CG18PLL1G00 (30 pins)
                  1422      1422         SPDW_2_1 (4 pins)
                   194       194         SPDW_2_1_1 (5 pins)
                   273       273         SPDW_2_2 (5 pins)
                   377       377         SPDW_2_2_1 (6 pins)
                   141       141         SPDW_2_2_2 (7 pins)
                   345       345         SPDW_2_2_2_2 (9 pins)
                    79        79         SPDW_3_1 (5 pins)
                    26        26         SPDW_3_1_1 (6 pins)
                    80        80         SPDW_3_2 (6 pins)
                    43        43         SPDW_3_2_1 (7 pins)
                    18        18         SPDW_3_2_2 (8 pins)
                    42        42         SPDW_3_3 (7 pins)
                  1662      1662         SPUP_2_1 (4 pins)
                   205       205         SPUP_2_1_1 (5 pins)
                  1745      1745         SPUP_2_2 (5 pins)
                   874       874         SPUP_2_2_1 (6 pins)
                  1382      1382         SPUP_2_2_2 (7 pins)
                  2264      2264         SPUP_2_2_2_2 (9 pins)
                   175       175         SPUP_3_1 (5 pins)
                     9         9         SPUP_3_1_1 (6 pins)
                    58        58         SPUP_3_2 (6 pins)
                    76        76         SPUP_3_2_1 (7 pins)
                    67        67         SPUP_3_2_2 (8 pins)
                    20        20         SPUP_3_3 (7 pins)
                   273       273         SPMN((((2+2)*1)+2)*1) (10 pins)
                   245       245         SPMN((2+1)*1) (6 pins)
                  4622      4622         SPMN((2+2)*1) (7 pins)
                     9         9         SPMN((3+2)*1) (8 pins)
                   273       273         SPMP((((2+2)*1)+2)*1) (10 pins)
                     9         9         SPMP(((2*1)+2)*1) (8 pins)
                    59        59         SPMP((2+1)*1) (6 pins)
                  4622      4622         SPMP((2+2)*1) (7 pins)
                  1210      1210         _bitcoreb (6 pins)
                    10        10         _invb (6 pins)
                116305    116308    *    _invv (4 pins)
                     2         2         _invx11v (4 pins)
                     2         2         _invx13v (4 pins)
                     1         1         _invx17v (4 pins)
                 10698     10698         _invx2v (4 pins)
                   359       359         _invx3v (4 pins)
                    50        50         _invx4v (4 pins)
                    21        21         _invx5v (4 pins)
                     5         5         _invx6v (4 pins)
                     6         6         _invx7v (4 pins)
                     1         1         _invx8v (4 pins)
                     3         3         _invx9v (4 pins)
                  5103      5103         _mx2v (6 pins)
                 15475     15475         _nand2v (5 pins)
                  1313      1313         _nand3v (6 pins)
                  1092      1092         _nand4v (7 pins)
                 17528     17528         _nor2v (5 pins)
                   596       596         _nor3v (6 pins)
                   546       546         _nor4v (7 pins)
                   214       214         _pdw2v (4 pins)
                    40        40         _pup2b (5 pins)
                   251       251         _pup2v (4 pins)
                 54352     54352         _sdw2v (4 pins)
                   427       427         _sdw3v (5 pins)
                    30        30         _smn3b (6 pins)
                    40        40         _smp2b (5 pins)
                    30        30         _smp3b (6 pins)
                   332       332         _smp3v (5 pins)
                 38694     38694         _sup2v (4 pins)
                  3820      3820         _tgmb (7 pins)
                  1096      1096         _xr2v (5 pins)
                  2669      2669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332518    33251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SS                                                   VSS
       --------------------------                                --------------------------

       (_smp2b):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X13413/M14(2687.440,470.990):g

       (_smp2b):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M14(2687.440,590.990):g

       (_smp2b):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X12405/M14(2687.440,710.990):g

       (_sdw2v):in2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X38/X1/M3(2742.880,593.575):g

       (_sdw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X12405/X38/X1/M3(2742.880,713.575):g

       (_sdw2v):in1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X13413/X38/X1/M3(2742.880,473.575):g

       X16/X13413/X56/M29(2593.310,475.94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X13413/X56/M29(2593.310,475.94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X13413/X56/M29(2593.310,475.94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X12405/X56/M29(2593.310,715.94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X12405/X56/M29(2593.310,715.94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X12405/X56/M29(2593.310,715.94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X56/M29(2593.310,595.945):b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X56/M29(2593.310,595.945):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X56/M29(2593.310,595.945):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X13413/X56/M80(2602.695,453.0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5/X12405/X56/M80(2602.695,693.0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0/X56/M80(2602.695,573.02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test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scan_set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pll_sel1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scan_reset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pll_sel0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scan_in1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cl3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scan_en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test_en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b):sup2
                                                                   Xpll_bp_pad/M20: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sup2
                                                                   XVPO5_pad/M59:b
                                                                   XVPO5_pad/M59: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sup2
                                                                   XVPO3_pad/M59:b
                                                                   XVPO3_pad/M59:d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sup2
                                                                   XVPO7_pad/M59:b
                                                                   XVPO7_pad/M59:d

--------------------------------------------------------------------------------------------------------------

  2    ** missing net **                                         XVPO3_pad/N_85

--------------------------------------------------------------------------------------------------------------

  3    ** missing net **                                         XVPO5_pad/N_85

--------------------------------------------------------------------------------------------------------------

  4    ** missing net **                                         XVPO7_pad/N_85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5    X10/X56/M80(2602.695,573.020)  MP(PH)                     ** missing instance **

--------------------------------------------------------------------------------------------------------------

  6    X15/X12405/X56/M80(2602.695,693.020)  MP(PH)              ** missing instance **

--------------------------------------------------------------------------------------------------------------

  7    X16/X13413/X56/M80(2602.695,453.020)  MP(PH)              ** missing instance **

--------------------------------------------------------------------------------------------------------------

  8    X10/X56/M29(2593.310,595.945)  MN(NH)                     ** missing instance **

--------------------------------------------------------------------------------------------------------------

  9    X15/X12405/X56/M29(2593.310,715.945)  MN(NH)              ** missing instance **

--------------------------------------------------------------------------------------------------------------

10    X16/X13413/X56/M29(2593.310,475.945)  MN(NH)              ** missing instance **

--------------------------------------------------------------------------------------------------------------

11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VPO7_pad/M115  MP(PH)
                                                                   XVPO7_pad/M59  MN(NH)

--------------------------------------------------------------------------------------------------------------

12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VPO3_pad/M115  MP(PH)
                                                                   XVPO3_pad/M59  MN(NH)

--------------------------------------------------------------------------------------------------------------

13    ** missing injected instance **                           (_invv)

                                                                 Devices:
                                                                   XVPO5_pad/M115  MP(PH)
                                                                   XVPO5_pad/M59  MN(NH)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89         89            0            0

   Nets:           218279     218279            0            3

   Instances:          26         26            0            0    MN(NE)
                      512        512            3            0    MN(NH)
                    18735      18735            0            0    MN(NN)
                       93         93            0            0    MP(PE)
                      583        583            3            0    MP(PH)
                    18247      18247            0            0    MP(PN)
                       56         56            0            0    R(RB)
                      110        110            0            0    R(RC)
                       55         55            0            0    R(RD)
                       84         84            0            0    D(DI)
                        1          1            0            0    CG18PLL1G00
                     1422       1422            0            0    SPDW_2_1
                      194        194            0            0    SPDW_2_1_1
                      273        273            0            0    SPDW_2_2
                      377        377            0            0    SPDW_2_2_1
                      141        141            0            0    SPDW_2_2_2
                      345        345            0            0    SPDW_2_2_2_2
                       79         79            0            0    SPDW_3_1
                       26         26            0            0    SPDW_3_1_1
                       80         80            0            0    SPDW_3_2
                       43         43            0            0    SPDW_3_2_1
                       18         18            0            0    SPDW_3_2_2
                       42         42            0            0    SPDW_3_3
                     1662       1662            0            0    SPUP_2_1
                      205        205            0            0    SPUP_2_1_1
                     1745       1745            0            0    SPUP_2_2
                      874        874            0            0    SPUP_2_2_1
                     1382       1382            0            0    SPUP_2_2_2
                     2264       2264            0            0    SPUP_2_2_2_2
                      175        175            0            0    SPUP_3_1
                        9          9            0            0    SPUP_3_1_1
                       58         58            0            0    SPUP_3_2
                       76         76            0            0    SPUP_3_2_1
                       67         67            0            0    SPUP_3_2_2
                       20         20            0            0    SPUP_3_3
                      273        273            0            0    SPMN((((2+2)*1)+2)*1)
                      245        245            0            0    SPMN((2+1)*1)
                     4622       4622            0            0    SPMN((2+2)*1)
                        9          9            0            0    SPMN((3+2)*1)
                      273        273            0            0    SPMP((((2+2)*1)+2)*1)
                        9          9            0            0    SPMP(((2*1)+2)*1)
                       59         59            0            0    SPMP((2+1)*1)
                     4622       4622            0            0    SPMP((2+2)*1)
                     1210       1210            0            0    _bitcoreb
                       10         10            0            0    _invb
                   116305     116305            0            3    _invv
                        2          2            0            0    _invx11v
                        2          2            0            0    _invx13v
                        1          1            0            0    _invx17v
                    10698      10698            0            0    _invx2v
                      359        359            0            0    _invx3v
                       50         50            0            0    _invx4v
                       21         21            0            0    _invx5v
                        5          5            0            0    _invx6v
                        6          6            0            0    _invx7v
                        1          1            0            0    _invx8v
                        3          3            0            0    _invx9v
                     5103       5103            0            0    _mx2v
                    15475      15475            0            0    _nand2v
                     1313       1313            0            0    _nand3v
                     1092       1092            0            0    _nand4v
                    17528      17528            0            0    _nor2v
                      596        596            0            0    _nor3v
                      546        546            0            0    _nor4v
                      214        214            0            0    _pdw2v
                       40         40            0            0    _pup2b
                      251        251            0            0    _pup2v
                    54352      54352            0            0    _sdw2v
                      427        427            0            0    _sdw3v
                       30         30            0            0    _smn3b
                       40         40            0            0    _smp2b
                       30         30            0            0    _smp3b
                      332        332            0            0    _smp3v
                    38694      38694            0            0    _sup2v
                     3820       3820            0            0    _tgmb
                     1096       1096            0            0    _xr2v
                     2669       2669            0            0    _xra2v
                  -------    -------    ---------    ---------
   Total Inst:     332512     332512            6            3

o Statistics:

   146518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53467.  5167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8274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0302 mos transistors and 5167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145750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53419.  5167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82029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0302 mos transistors and 5167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by split-gate reduction.

   504 parallel layout diodes were reduced to 84.
   504 parallel source diodes were reduced to 84.

   22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2413 nets and 4 instances were matched arbitrarily.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_sdw2v)                                                  (_sdw2v)
         in2: VDD33                                                in1: VDD33
         out1: VPO[3]                                              out1: VPO[3]
         out2: VSS                                                 out2: VSS
         in1: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2: XVPO3_pad/N_85

       Devices:
         X16/X13413/X38/X1/M2(2742.880,472.925)  MN(NE)            XVPO3_pad/M151  MN(NE)
         X16/X13413/X38/X1/M3(2742.880,473.575)  MN(NE)            XVPO3_pad/M152  MN(NE)

--------------------------------------------------------------------------------------------------------------

       (_sdw2v)                                                  (_sdw2v)
         in2: VDD33                                                in1: VDD33
         out1: VPO[7]                                              out1: VPO[7]
         out2: VSS                                                 out2: VSS
         in1: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2: XVPO7_pad/N_85

       Devices:
         X15/X12405/X38/X1/M2(2742.880,712.925)  MN(NE)            XVPO7_pad/M151  MN(NE)
         X15/X12405/X38/X1/M3(2742.880,713.575)  MN(NE)            XVPO7_pad/M152  MN(NE)

--------------------------------------------------------------------------------------------------------------

       (_sdw2v)                                                  (_sdw2v)
         in1: VDD33                                                in1: VDD33
         out1: VPO[5]                                              out1: VPO[5]
         out2: VSS                                                 out2: VSS
         in2: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2: XVPO5_pad/N_85

       Devices:
         X10/X38/X1/M2(2742.880,592.925)  MN(NE)                   XVPO5_pad/M151  MN(NE)
         X10/X38/X1/M3(2742.880,593.575)  MN(NE)                   XVPO5_pad/M152  MN(NE)

--------------------------------------------------------------------------------------------------------------

       (_smp2b)                                                  (_smp2b)
         in1: X15/X12405/15                                        in2: XVPO7_pad/N_41
         out1: X15/X12405/21                                       out1: XVPO7_pad/N_63
         out2: X15/X12405/19                                       out2: XVPO7_pad/N_38
         in2: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1: XVPO7_pad/N_85

       Devices:
         X15/X12405/M14(2687.440,710.990)  MP(PH)                  XVPO7_pad/M125  MP(PH)
         X15/X12405/M15(2686.560,710.990)  MP(PH)                  XVPO7_pad/M126  MP(PH)

--------------------------------------------------------------------------------------------------------------

       (_smp2b)                                                  (_smp2b)
         in1: X10/15                                               in2: XVPO5_pad/N_41
         out1: X10/21                                              out1: XVPO5_pad/N_63
         out2: X10/19                                              out2: XVPO5_pad/N_38
         in2: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1: XVPO5_pad/N_85

       Devices:
         X10/M14(2687.440,590.990)  MP(PH)                         XVPO5_pad/M125  MP(PH)
         X10/M15(2686.560,590.990)  MP(PH)                         XVPO5_pad/M126  MP(PH)

--------------------------------------------------------------------------------------------------------------

       (_smp2b)                                                  (_smp2b)
         in1: X16/X13413/15                                        in2: XVPO3_pad/N_41
         out1: X16/X13413/21                                       out1: XVPO3_pad/N_63
         out2: X16/X13413/19                                       out2: XVPO3_pad/N_38
         in2: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1: XVPO3_pad/N_85

       Devices:
         X16/X13413/M14(2687.440,470.990)  MP(PH)                  XVPO3_pad/M125  MP(PH)
         X16/X13413/M15(2686.560,470.990)  MP(PH)                  XVPO3_pad/M126  MP(PH)

网友A:
报错信息已经很清晰:

如下(从你上述描述中copy一小段): sdw2v这个单元,左边为layout中四个端口连接,右边为schematic中四个端口连接,两者明显不符合,请仔细查layout中的连接:
  (_sdw2v)                                                  (_sdw2v)
         in2: VDD33                                                in1: VDD33
         out1: VPO[3]                                              out1: VPO[3]
         out2: VSS                                                 out2: VSS
         in1: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2: XVPO3_pad/N_85

网友:
你是零基础吗?楼上的讲解很到位!

网友:
相应的错误坐标已经显示出来了,点击坐标,找到版图上错误器件的位置。查看端口。以二楼的例子来说:按照右边的电路信息in2这个端口应该接到XVPO3_pad/N_85上,但是你错误滴接到了VSS上,OK,你找到那个错误的节点重新连接。

网友:
也有这种可能,你反复找了好多次,你发现是连对的,那么你就要留意其他报错器件的连接了,因为有时候一个地方连错了,其他看似正确的位置也会跟着报错,你把这个关键错误找到,也许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网友:
(_sdw2v)                                                  (_sdw2v)
         in2: VDD33                                                in1: VDD33
         out1: VPO[3]                                              out1: VPO[3]
         out2: VSS                                                 out2: VSS
         in1: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2: XVPO3_pad/N_85

=>in1接到VSS上了啊。

楼主:
奇怪的是,这些都是io buffer 内部报错, 而我iobuffer只连了对应的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就是找不到,上面的lvs差异我都贴出来了,没有遗漏,谢谢!

网友:
点亮了就看出来了

楼主:
file:///tmp/moz-screenshot.png]

怎么样我才能找到和VSS短接的位置呢?

网友:
用hcell 跑看看, hier lvs,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你内部线网在某个地方和地短路了,如果在器件周围找不到,可以高亮下版图的VSS,观察在坐标位置附近哪里有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Hcell run report, 提示到坐标里,居然没有任何layer!!

    *************************************************************************************************************
                  INSTANCES OF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X16/X13413(2576.900,448.180)  pc18b008                    XVPO3_pad  pc18b008
         9:VSS                                                     ** missing pin **

--------------------------------------------------------------------------------------------------------------

  2    X15/X12405(2576.900,688.180)  pc18b008                    XVPO7_pad  pc18b008
         9:VSS                                                     ** missing pin **

--------------------------------------------------------------------------------------------------------------

  3    X10(2576.900,568.180)  pc18b008                           XVPO5_pad  pc18b008
         9:VSS                                                     ** missing pin **

网友:
看detailed connections部分, 报告最后那块,

网友:
(_sdw2v)                                                  (_sdw2v)
         in2: VDD33                                                in1: VDD33
         out1: VPO[3]                                              out1: VPO[3]
         out2: VSS                                                 out2: VSS
         in1: VSS                                                  ** VSS **
         ** missing net **                                         in2: XVPO3_pad/N_85

如果这没错,就往前找一般这种错误也有可能是前面级接错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错误是你接错了,d端应该接xtx_er_pad/N_8;但你现在接了VSS!

网友:
10楼的第二张图上面的线网7连到了VSS,看看那个线网

楼主:
确实是短路到VSS, 因为我的IOBUFFER是相邻挨在一起, 导致iobuffer里某个信号对VSS短路,是io library的问题,当时我压根就不怀疑是library。 CSMC啊,有点佩服你们!谢谢各位的回帖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错误很难查找,根据经验,建议你检查bus线,看看是否有接反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是io library的问题。

网友:
这也太冤了,有错误的也敢给过来,下次先用box功能run ,

楼主:
回复 网友F:

   单个iobuffer是没问题的,iobuffer挨着拼在一起的时候,某个iobuffer的信号和相邻的iobuffer的VSS短路。如果iobuffer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加个hcell一目了然

网友(2019-08-20):
引用 网友A:
报错信息已经很清晰:

如下(从你上述描述中copy一小段): sdw2v这个单元,左边为layout中四个端口连接, ...

请问这个提示中的**表示什么意思呢? 如何读懂这个提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