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产生模拟IP的.lib文件供SoC设计用

楼主(2014-08-18):
在virtuoso里已经做好了一个模拟IP的电路,请问怎样产生这个模拟IP的.lib文件来供DC和ICC使用?要手动写吗?
谢谢了!

网友:
基本上是, 看看别的.lib , 抄一个,把里面的值改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样试试,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没有NanoTime工具,留着以后研究研究了,谢谢指教!

网友:
如果不是太复杂的电路 可以考虑直接spice仿真 然后脚本提取数据 nanotime这类晶体管级提取工具有时候会识别出错 优点是自动找出最差路径 因为是ST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IP的.lib文件里timing和power已经差不多知道了,但是关于此IP的功能的描述呢?

例如stdcell的.lib,INVX1的输出pin脚Y有一句关于功能的描述:
function : "(!A)";

模拟IP的.lib类似的也要有功能描述吗?

网友:
关键还是和数字讨论下时序要求, 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可以不用写太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的也不太清楚,我就是想知道analog IP的.lib文件里是否要像stdcell的.lib文件一样要描述从输入到输出的逻辑关系啊?
类似invert的Y=(!A)的function描述。

或者analog IP的.lib只有timing和power的描述?

网友:
如果数字都不清楚时序要求 , 那analog lib就随便写了,写个空的就行了,只包含pin,function这么细节的肯定是不用写了,
说白了,.lib不影响后端flow的,如果timing不care的话, 可以不要.lib , 只是看到很多warning罢了,
lib 主要是表示timing的需求,

stdcell lib很重要,因为牵涉到timing,power,area opt, analog 这种hardmacro lib就写的很水了,
你可以看看别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模拟IP作为一个黑盒,他的输出pin不需要function属性。
另外我觉得输出pin的function属性是为了让综合工具根据这个function去做逻辑优化而用的。

网友C(2017-10-30):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目前也在做analog ip的lib,请问这个timing和power您是怎么处理的呢?能够提供下大体思路?感谢!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目前也在做analog ip的lib,请问这个timing和power您是怎么处理的呢?能够提 ...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如果是模拟,没什么timing check,编一个就行,包含所有pin定义,没有的话后端也能做下去。有timing check还是要用一些char lib的工具做lib

网友(2022-04-18):
想问一下对于模拟Ip,全定制的电路也可以用吗?

网友E(2023-08-01):
想问一下脚本怎么抽取数据,有脚本可以参考吗?我这个数据量大?手打肯定很费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脚本怎么抽取数据,有脚本可以参考吗?我这个数据量大?手打肯定很费时间 ...

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吗?

肯定是没有的了,我第一次接触。我是模拟版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没有的了,我第一次接触。我是模拟版图的

我才刚毕业老板就让我抽。不过现在我有点思路了。部分能抽取。IO部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脚本怎么抽取数据,有脚本可以参考吗?我这个数据量大?手打肯定很费时间 ...

软件有参考脚本的

网友(2024-01-16):
有固定格式可以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