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starRC提取寄生参数pin丢失问题

楼主(2014-08-18):
在数字电路,有三个输出portA、portB、portC均源自同一输出源,即portA=portB=portC,使用startRC提取寄生参数后,发现有两个portA和portB在name mapping中丢失,只剩下portC,因此PT在read_parasitics时报错:
error:load pin 'portA'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C'. Ingoring the incomplete RC annotation.(PARA-006)
error:load pin 'portB' is missing in the RC annotation for net 'C'. Ingoring the incomplete RC annotation.(PARA-006)

但是icc给出的门级网表以及版图上都是有portA、portB这两个输出的。

我的startRC的run.cmd如下:

*TechReport

BLOCK:an11_filler

MILKYWAY_DATABASE: /X/X/X/ICC_MILKYWAY

HIERARCHICAL_SEPARATOR:/

BUS_BIT:[]

TCAD_GRD_FILE:/X/X/X/X/t018s4ml.nxtgrd

MAPPING_FILE:/X/X/X/X/starrcxt_mapping

POWER_PORTS:vss vdd

EXTRACTION:RC

TARGET_ANALYSIS:NONE

COUPLE_TO_GROUND:YES

COUPLING_MULTIPLIER:1

NETLIST_FILE: XXX.spef

NETLIST_FORMAT:SPEF

请问是否设置有问题,导致starRC提取的时候,忽略的两个port?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同一根线不能连接三个输出port,在每个port前插了buffer,然后就都好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2022-09-27):
看来是assign 语句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