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输出放大器摆幅受输出电压敏感问题

楼主(2014-08-18):
做到共模反馈,看TRAN的时候,发现设的输出共模电平改变会影响到摆幅,影响还挺大的。就比如我输入1.65V输出电平,那么摆幅平稳,但是改到1.8V时,有半段失真。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我只用一个电压输出,于是用工艺角SS仿真一下,发现1.65V在SS工艺角也出现半段失真的情况。具体如图

这个是1.65V输出电平,TT工艺角

这个是1.8V输出,TT工艺角

这个是1.65V输出电平,SS工艺角

它的上限电压,也就是失真电压,2.08,而我输出的共栅P管的偏置电压是1.9,按照1.9+VTH的算法,这个2.08不对,而我只要改变输出电压,上限电压就会调整到正常,但是下限电压就又拉高了。
那么这个是否是我共模反馈的问题,还是电路本身如此?

诚请教~~

网友:
感觉就是输出的范围不够造成的吧。共模出现问题的话,会改变共模电平从而工作点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也就是说想达到最大的摆幅,输出只有一个点电压。那么最大摆幅实际上要大于要求的摆幅,至少要留裕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仿真了一下,它的上限电压,也就是失真电压,2.08,而我输出的共栅P管的偏置电压是1.9,按照1.9+VTH的算法,这个2.08是不是不太对

网友:
直流偏执点 设置好就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偏置都是正常的,就是瞬态我感觉非常不正常
我再贴两个图好了
这个图是输出电压1.65.。它的上限电压是2.08左右
这个是输出电压1.69.。它的上限电压有2.2多

我上面P管电压偏置是1.9.。按照1.9+VTH,按照VTH=0.7算,应该至少有2.5以上

同样输出电压再拉高,那么输出的下限电压也会变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算的我有点不明白,你dc扫描输入输出范围,plot出来结果看看就应该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