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starrc问题:internal system error,can not recover

楼主(2014-08-18):
小弟最近刚开始入门starrc,想mw库提取出spef文件。但是run以后老是出现错误:

错误如上图所示

错误如上图所示
这是我的脚本:
BLOCK: top
MILKYWAY_DATABASE: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starrc/test0815.mw
TCAD_GRD_FILE: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starrc/chrt035l4_typ.nxtgrd
MAPPING_FILE: /home/LHG/zhangzy/thirdflow/source/starrc/chrt035l4_cell.map
EXTRACTION: RC
COUPLE_TO_GROUND: NO
COUPLING_MULTIPLIER: 1
NETLIST_FILE: top0818
NETLIST_FORMAT: SPEF
COUPLING_ABS_THRESHOLD: 3e-15
COUPLING_REL_THRESHOLD: 0.03
COUPLING_THRESHOLD_OPERATION: AND
COUPLING_REPORT_NUMBER: 1000
点run以后translate xTractor Netlist都选了。求高人指点!  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可能是版本问题,下了个starrc_vI-2013.12-SP3-2就可以了。论坛里有,可以搜下

网友A(2019-12-27):
我运行design compiler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时候提示是内存不足,换了大内存也还是这样,不知道该怎么搞?

网友B(2020-09-09):
引用 网友A:
我运行design compiler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时候提示是内存不足,换了大内存也还是这样,不知道该怎么搞? ...

问题解决了么,哥们?找到原因在哪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哥们?找到原因在哪了没

我更改了设计,原来的设计规模太大了,所以内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