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摆率的问题,在线等急急急!!!~~~明天就交了

楼主(2014-08-18):
这是我的SR仿真图节点15是输入vo是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波形啊,这没法算SR啊,怎么还震荡了,我的pm是61.3°啊,不应该在线求解答啊,明天就交了着急

网友:
震荡了,你的61度 DC工作点 一样吗?

网友:
电路是运放实现的单位增益缓冲器吗? 这么大的阶跃信号震荡也正常,61°的PM只的是小信号的相位裕度,大信号会影响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使电路不稳定

SR就是从0V冲到最高的那个斜率,和稳定时间是分开的,所以SR=(Vmax-0)/t1
后面的减幅震荡是稳定需要的时间

请指教

楼主:
我弄明白了,我去了负载电容加太大了,10p,超过6p就震荡,.......AC分析没这震荡的事啊,

楼主:
对,电路时单位增益缓冲器,

网友:
还想问一句,你PM 是61° 是你输出稳定点的值吗?
还有你输入输出这么大幅度,你的opa能有这么大的输入输出范围吗?
算SR 为啥仿了时钟似的信号,好多资料都有SR的仿真的。多看看书。

网友:
这阶跃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