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check_timing 报告 end_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

楼主(2014-08-18):
见图。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口都进行了约束,为什么这么多内部的pin报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约束啊

网友:
output_delay 的min/max 都要约束~~
另外不要用小号刷屏呀,刷屏也得打点有意义的字符吧

网友:
clk写在leaf pin上,不要写在hier pin上,

网友:
看你的报告,好像还没有mapping啊

网友:
时钟定义不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有约束,max  和Min   这不是我的小号,上面那些不是我回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在compile之前check_timing 了

网友(2015-04-29):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还有楼上有人提到是时钟定义不正确是指什么呀?能具体一点吗~~
我这边的时钟是定义在了leaf pin和port上的呀

网友:
目前知道synch_enable的那种endpoint没约束 可能是因为些了if-else语句,在某一个条件语句分支里面,寄存器忘记赋值了
可是nextstate那种endpoint 没约束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6-08-26):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
之前也有遇到这个问题,check一下sdc的设定,clock是不是设置在hier pin上,且tool吃了吐出1;

网友:
clock 定义不对,第一遍综合之后再看check_timing 报告比较准。

网友(2019-07-16):
同樣問題, 求教

网友(2022-10-11):
这么多年了,等待一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网友(2022-11-28):
引用国外论坛上的回复,希望能有帮助
Nont constrained end points in either DC /PT will have only Ouput ports or Data pin of the Flip flip. So you dont need to check for the ports. Ports doesnt come with hirerachy (first two pins).

how to debug these points.

Check the registers. and check the clock is reaching. If clock is not reaching, then its unconstrained.
if clock is reaching need to check below points.
a. Is there any false path to these registers.
b.Is there any disabled timing , which is masking the timing checks.
c. you might have applied max_delay dealy and may be have syntax issues.

All above that, set *unconstrained* variable to true in PT and check report_timing -exceptions all command will give better idea, why this path is unconstrained.

网友(2023-10-27):
请问你咋解决的呀qaq

网友(2024-01-24):
前面好几个人提到了是时钟的问题,我实际也遇到过。
我通过向前追踪报告给出warning的信号,发现是一些寄存器的时钟没有在SDC中约束,create_generated_clock后warning消失。

网友:
max、min delay是时钟约束到了hier pin上了的问题

网友C(2024-11-07):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报的后面是next_state,检查你的verilog吧,这个链接说明了具体原因,讲的很清楚,完美解决,https://sharing-icdesign-experience.blogspot.com/2014/05/,至于后面没有next_state的,检查约束的时钟定义和set delay的语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报的后面是next_state,检查你的verilog吧,这个链接说明了具体原因,讲的很清楚,完美 ...

对了这个链接得科学冲浪才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