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代码覆盖率的统计

楼主(2014-08-18):
编译的时候加上了 -cm line 选项 结果导致编译出来的simv文件出错(执行的结果不正确,如果去掉-cm line就是对的)请问跟选项的顺序有关吗 或者是还需要加什么别的选项?

网友:
需要指定统计DUT哪些层次的覆盖率。
可以download 一个标准的makefile ,检测所需要的选项是否已经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