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如何给所有的input和output端口添加buf

楼主(2014-08-18):
为了提高设计的可靠性,消除transition等问题我想给设计的input和output所有端口都添加一个lib中的buf。
请问用什么命令可以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要在代码中添加,综合时使用set_driving_cell  set_load进行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一下有个命令叫set_isolate_ports,貌似可以给端口加buf或者invert

至于set_driving_cell和set_load 只是约束接口,工具不会插什么上去的。

网友:
一般是在RTL里插IO buffer的,你没有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太多了,前端设计的成员也没这个概念,就没去加这些buf。只好后端成员来辅助了。

网友:
后端加buffer简单: insert_buffer [all_inputs] buf
insert_buffer [all_outputs] buff

dc应该可以,在gate level上做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436290-1-1.html
我之前问过相类似的问题,链接给你

网友(2014-11-03):
insert_buffer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