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电路综合过程中,flat和hierarchical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14-08-18):
求大神赐教,么么哒~

楼主(2015-01-21):
肿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
抛砖引玉: hierarchical是保持原设计的模块结构,flat是全部打散,后者可以全局优化,可能结果会比较好,尤其是模块划分不是很合理的时候。

网友:
顶楼上。
一般来说flatten更有益于组合路径之间的时序优化和面积优化。但固定的时钟树结构需保持hierachy,以免被优化了时序就乱了。

网友(2015-09-10):
学习了,顶#2#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