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SR的仿真

楼主(2014-08-18):
最近仿LDO PSR,在 某些Corner情况下,Vref接成理想的时候,PSR仿出来-60dB,Vref接到实际BG 模块时,PSR仿真出来-80dB。正常情况是二者应该相同才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接理想BG直观看应该是PSR更高些,实际却是较接实际BG还小。
可能是输入电源通过BG到LDO输入端的信号和通过LDO CORE电路的等效到输入端信号有相抵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过仿真,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