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pdk升级过程中旧器件model都不会变吧?

楼主(2014-08-19):
  例如一个pdk的model版本不断升级,但是其旧器件工艺制造过程和model是不会变的吧,只是添加了新器件或者model里面的编排格式不同,但是旧器件的model实质上是不变的?

    如果用一个pdk设计芯片量产了,后面pdk升级了,那用原来的设计和mask流片之前还要再用新pdk仿真电路和验证版图吗?旧器件例如MOS和电阻的model变了,那之前的量产设计不是有风险吗?

   又或者工厂的pdk分为开发阶段和产品阶段,因而有所不同?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用了公司的MODEL 发展的不同阶段来演示什么时候MODEL可以FROZEN,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任何新的器件, 新工艺, 都会要求新的模型, 因此有专门的PDK VERSION 来记录, 每次改动了什么, 而且同样的器件在不同的产品中对良率有不同影响, 因此模型的SPEC也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要注意. MODEL development for NEW PRODUCT.pdf (361.07 KB , 下载次数: 19 )

网友:
可以单独的对这些器件做个仿真的,看看有那些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 ,明白了,每次tapeout都要检查下pdk的改动。但是一般旧器件的design rule不会改的吧,只是小updated一下model,否则之前的mask就不能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