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缩短后端PR时间的好方法

楼主(2014-08-19):
各位大牛:
      我们组现在做一个项目。
      因为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安排一个人做floorplan 和power plan, 另一个做Place&Routing,以及STA收敛。
      不知道这两个data都做好了以后,怎么merge在一起?
      大家有没有做过呀?给点建议
      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
后端不熟练啊,一个人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floorplan,如何place,不懂~

网友:
    这个。。。。。。。。。。
floorplan和power plan对place 和route影响不要太大

网友:
你这应该本来就一个人的活给两个人干吧,本质上还是串行的。

楼主:
主要是时间很赶,为了省时间。
现在的想法是:
1)做floorplan的人把floorplan分阶段给做PR的人, PR的人可以基于第一阶段的floorplan做CTS/CTO等,和前端同事解决SDC的debug,并且可以确保STA收敛没有大问题。 这个阶段主要是调环境和约束。
2)后面再给第二阶段的FP(手动布线完成80%左右),PR的人走一遍之前调好的CTS/CTO流程,STA收敛.
3)最后再给一版完整的FP,PR的人把之前做好的database与最终的FP merge,可能会有些DRC问题。不过想来应该对timing没大影响。至此,database合二为一。
这个是个想法,不知道具体执行,难度多大。
大家各抒己见。谢谢啦

网友:
太复杂了,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芯片,建议一个人做floorplan, timing closure, 另外一个做pv即可,
芯片实在太大,再多加人,

网友:
主要是时间很赶,为了省时间。
现在的想法是:
1)做floorplan的人把floorplan分阶段给做PR的人, PR的人 ...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靠谱,一个人不停地调flooplan,一个人不停地接着做PR

    最后网表变化不大的话,前期能发现绝大部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