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功放的前辈请进

楼主(2014-08-19):
关于s22系数,大约调到多少最好,,平时有的论文说要-10db以下,,可是很多额英文文献里都只与-5db左右就可以了,,求前辈们给讲讲

网友:
你先去看看这个S22和什么有关吧,论坛上对这个讨论太多了。提示一下,反射的多是不是就一定不好?!

网友:
Don't care S22 in RFPA

回复 楼主:

网友:
请教请教周xiaoqiu

楼主:
回复 网友A:

    why

网友:
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