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Encounter中怎么把core的形状设置成多边形

楼主(2014-08-19):
由于面积限制,数字部分的形状需要设置成多边形(L型:算是六边形,而且每边上都有IO),但是我只会设置方形的,利用指令floorPlan -site smc1site -s 3400 854   22  22 22  22 就行了,可是多边形该用什么样的指令呢,或者在Encounter的GUI上该怎么操作,还请大牛们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切换到floorplan视图,gui界面有个小剪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这个剪刀吗?  可是这个剪刀是修剪wire的,不能用来修剪core吧?我试了下,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这个剪刀吗?  可是这个剪刀是修剪wire的,我试了下,不能修剪core,形状还是没法改变呀?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剪刀就是cut rectilinear shape用的啊,  具体看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找到那个剪刀了,之前我的界面是Physical View,这个界面的剪刀的确只是用来修剪wire的,一直用的就是这个界面,还不知道有另外一个界面呢。后来我改到floorPlan view就找到了您说的那个剪刀标示,谢谢啦~~~~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一个方法就是前面他们说的切;
另一个就是命令解决:
floorplan -site xxx -d x1 y1 n n n n
# x1 y1为多边形中x y值中最大的坐标,n为各个边的距离
setObjFPlanPolygon Cell top_cell_name 加上多边形各个顶点的坐标

网友:
写坐标是正道,

网友:
大家的这些命令怎么记住的,太多了记不住啊,记住了过两天又忘了。

网友(2015-11-15):
Encounter中怎么把core的形状设置成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