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5:22:47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2014-08-19):
系统 centOS 5.4 64bit安装了cadence ic610
运行lmgrd
[root@server2 edatools]# lmgrd
5:22:47 (lmgrd) -----------------------------------------------
5:22:47 (lmgrd)   Please Note:
5:22:47 (lmgrd)
5:22:47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5:22:47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5:22:47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5:22:47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5:22:47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5:22:47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5:22:47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5:22:47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5:22:47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5:22:47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5:22:47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5:22:47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5:22:47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5:22:47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5:22:47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5:22:47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5:22:47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5:22:47 (lmgrd)
5:22:47 (lmgrd) -----------------------------------------------
5:22:47 (lmgrd)
5:22:47 (lmgrd)
5:22:47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5:22:47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5:22:47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server2 edatools]#  5:22:47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root@server2 edatools]#

经查,license.dat里面的port没有被占用。改过其它的也不行
有没有谁碰到过这问题并解决了的?????救命啊!!!!!
搞了两天了,没有进展,郁闷啊~~~~~~~~~

网友:
1.  确定下网卡名有eth0,而非em0
2. 确定下selinux或者iptables的规则开放了需要的端口

网友:
换个port试试,可能你用的port被约束了。

网友:
输入命令lmstat,查看license启动情况。也可以尝试启动cadence,看能否启动,因为有可能你license已经启动了,再次启动时也会报该错

网友:
lsof |grep <tcp port> ,check if the port is used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总算搞定了。
是hostname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stname 出了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决的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etc/hosts里面改错了,不能把原来localhost那行改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是对的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4 localhost4.localdomain4
::1         RHEL65 RHEL65 RHEL65 RHEL65
我以前在虚拟机上全部改为RHEL65却可以。不知道为啥。

网友:
我最后改成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RHEL65 RHEL65
::1         RHEL65 RHEL65 RHEL65 RHEL65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