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T反标max min typ的问题

楼主(2014-08-19):
请教各位大神,startRC的TCAD_GRD_FILE 有三个:max、min、typ,也就是能给出三种反标文件。请问有什么方法能同时让pt读入这三种文件吗?我看pt的read_parasitics有个-triplet_type,是不是可以用来读入三种反标文件?有没有有经验的大神能给讲讲,多谢了!

网友:
ocv 单corner都是一个spef 一个spef读的,没法同时读入3个spe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读入一个spef,做一次PT的setup、hold、removal、recovery的修复,完成后再读第二个spef,继续做时序检查,直至所有spef都通过时序检查和design rule检查,是这样吗?

网友:
对,分几个corner, 可以并行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了,请问如何并行做呢?从startRC可以获得max、min、typ三种寄生参数spef,我现在用的是

read_parasitics starrc_max.spef
set_min_library wc -min_version bc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ax slow -min fast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这样一次只能对读入的一种spef做分析, 请问用什么命令能并行设置者三种corner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ocv的方式不是同时用max和min做分析。而是在max或者在min的情况下,设置timing_derate来分析。同时用max和min会,结果太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