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封装技术问题求助!

楼主(2014-08-19):
各位大神好!实验室最近流片回来,准备封装,但是无奈不太了解封装技术问题。芯片有24个pad,无大电流和高频信号。不知道sop,dip和cob哪种好一点?而且cob是用于LED封装的技术,适用于ic芯片封装吗?这三种封装的价格如何?谢谢~

网友:
SOP与DIP对比: 1    SOP需要设计测试板才能够进行测试,
                               DIP可以直接用万能板进行测试;
                         2    价格方面,不同的封装公司会有区别,学校课题组芯片封装量不大,
                               大一点的封装公司一般不会接受你的订单,小一点的封装国内游很多;

COB——就是将裸芯片用导电或非导电胶粘附在互连基板上,然后进行引线键合实现其电气连接。
            个人觉得不太是适合前期芯片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为什么cob不太适合前期芯片测试呢?

网友:
cob可以做简单的测试, 是高效的方式之一,

网友:
sop不方便测试,因为你总得焊接吧?
cob和dip可以用来测试,毕竟插拔都方便。
成本方面:小批量小pin数的cob相比于dip还是不太划算,因为pin少于一定程度,快封一般提供的是基板,要求你自己焊针,比较麻烦--。而且价格方面,pin数小的成本和dip差不多,因为dip按颗算,而cob是机台设定+线数,相当于批量越大越省钱。所以建议你测试如果没有太大的要求就用dip就好。
其实这些东西你直接问快封的企业都会回答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ob确实很快,好像三天左右就能回来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我正要问问快封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