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quencer 仲裁机制出错,driver没有接收到包,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19):
ackage seq_arb_priorities_pkg;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class seq_arb_item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int seq_no;
rand byte payload[$];

constraint c_size {payload.size() inside {[48:200]};}
`uvm_object_utils(seq_arb_item)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seq_arb_item");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seq_arb_item
// Receives sequence items the sequences and and keeps a running total
class seq_arb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seq_arb_item);
`uvm_component_utils(seq_arb_driver)
// Counters to keep track of sequence accesses
int seq_1 = 0;
int seq_2 = 0;
int seq_3 = 0;
int seq_4 = 0;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seq_arb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seq_arb_item REQ;
  forever begin
    seq_item_port.get(REQ);
    case(REQ.seq_no)
      1: seq_1++;
      2: seq_2++;
      3: seq_3++;
      4: seq_4++;
    endcase
    uvm_report_info("RECEIVED_SEQ", $psprintf("Access totals: SEQ_1:%0d SEQ_2:%0d SEQ_3:%0d SEQ_4:%0d", seq_1, seq_2, seq_3, seq_4));
    #10ns;
  //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task: run_phase
endclass: seq_arb_driver
// This sequencer implementation contains an overloaded user_priority_arbitration method
// to illustrate how to implement the SEQ_ARB_USER approach
typedef class arb_example_seq;
class seq_arb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seq_arb_item);
`uvm_component_utils(seq_arb_sequencer)
arb_example_seq  m_global_sequence;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seq_arb_sequenc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 This method overrides the default user method
// It returns the last item in the sequence queue rather than the first
function integer user_priority_arbitration(integer avail_sequences[$]);
  int end_index;
  end_index = avail_sequences.size() - 1;
  return (avail_sequences[end_index]);
endfunction

endclass: seq_arb_sequencer
// The sequence which sends sequence items - four of these are run in parallel
class arb_seq extends uvm_sequence #(seq_arb_item);
`uvm_object_utils(arb_seq)
int seq_no;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rb_seq");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task body;
  seq_arb_item REQ;
  //int seq_id;
  REQ = seq_arb_item::type_id::create("REQ");
  REQ.seq_no = seq_no;

   repeat(4) begin

    uvm_report_info("arb_seq",$sformatf("seq_no = %0d",REQ.seq_no), UVM_DEBUG);
    start_item(REQ);

    finish_item(REQ);
  end
endtask: body
endclass: arb_seq
// Top level sequence which runs four sequences with different prioirty and time
// offsets. It also sets up the sequencer arbitration algorithm
class arb_example_seq extends uvm_sequence #(seq_arb_item);
`uvm_object_utils(arb_example_seq)
arb_seq seq_1, seq_2, seq_3, seq_4;
SEQ_ARB_TYPE arb_type;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rb_example_seq");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task body;

  seq_1 = arb_seq::type_id::create("seq_1");
  seq_1.seq_no = 1;
  seq_2 = arb_seq::type_id::create("seq_2");
  seq_2.seq_no = 2;
  seq_3 = arb_seq::type_id::create("seq_3");
  seq_3.seq_no = 3;
  seq_4 = arb_seq::type_id::create("seq_4");
  seq_4.seq_no = 4;
  m_sequencer.set_arbitration(arb_type);
  fork
    begin
      repeat(4) begin
        #1ns;
        seq_1.start(m_sequencer, this, 500); // Highest priorit
        uvm_report_info("seq1 start:",seq_1.get_name());
      end
    end
    begin
      repeat(4) begin
        #2ns;
        seq_2.start(m_sequencer, this, 500); // Highest priority
        uvm_report_info("seq2 start:",seq_2.get_name());
      end
    end
    begin
      repeat(4) begin
        #3ns;
        seq_3.start(m_sequencer, this, 300); // Medium priority
        uvm_report_info("seq3 start:",seq_3.get_name());
      end
    end
    begin
      repeat(4) begin
        #4ns;
        seq_4.start(m_sequencer, this, 200); // Lowest priority
        uvm_report_info("seq4 start:",seq_4.get_name());
      end
    end
  join
endtask: body
endclass: arb_example_seq
// Overall test class that builds the test bench and sets the arbitration
// algorithm according to the ARB_TYPE plusarg
class arb_test extends uvm_component;
`uvm_component_utils(arb_test)
uvm_table_printer printer;
seq_arb_driver m_driver;
seq_arb_sequencer m_sequencer;
arb_example_seq m_seq;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rb_test",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m_driver = seq_arb_driver::type_id::create("m_driver", this);
  m_sequencer = seq_arb_sequencer::type_id::create("m_sequencer", this);
  m_seq = arb_example_seq::type_id::create("m_seq", this);
  printer = new();
  printer.knobs.depth = -1; //print everything
endfunction: build_phase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m_driver.seq_item_port.connect(m_sequencer.seq_item_export);
endfunction: connect_phase
function void end_of_elaboration_phase(uvm_phase phase);
      begin
       `uvm_info(get_type_name(),"going through the end_of_elaboration_phase phase", UVM_LOW);
       `uvm_info(get_type_name(), $sformatf("Printing the test topology :\n%s", this.sprint(printer)), UVM_DEBUG);

      end
endfunction:end_of_elaboration_phase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string arb_type;
  if($value$plusargs("ARB_TYPE=%s", arb_type)) begin
    uvm_report_info("Sequencer Arbitration selected:", arb_type);
  end
  else begin
    uvm_report_fatal("arb_test:", "The ARB_TYPE plusarg was not specified on the command line");
  end
  case(arb_type)
    "SEQ_ARB_FIFO": m_seq.arb_type = SEQ_ARB_FIFO;
    "SEQ_ARB_WEIGHTED": m_seq.arb_type = SEQ_ARB_WEIGHTED;
    "SEQ_ARB_RANDOM": m_seq.arb_type = SEQ_ARB_RANDOM;
    "SEQ_ARB_STRICT_FIFO": m_seq.arb_type = SEQ_ARB_STRICT_FIFO;
    "SEQ_ARB_STRICT_RANDOM": m_seq.arb_type = SEQ_ARB_STRICT_RANDOM;
    "SEQ_ARB_USER": m_seq.arb_type = SEQ_ARB_USER;
  endcase
  m_seq.start(m_sequencer);
  #100ns;
  global_stop_request();
endtask: run_phase
endclass: arb_test
endpackage: seq_arb_priorities_pkg

运行没有错误,就是没有打印出driver中的report,单步也没有办法跑到。

网友:
driver中没看到get_next_item方法

网友:
是不是你的ENV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