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连接器压接孔建模问题

楼主(2014-08-19):
最近在做一个10G信号的仿真,链路比较长(40inch),背板连接器的压接孔想使用HFSS建模分析,但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差分压接孔只有进或者出线,然后通过连接器的插针和其他板子相连,在这种情况下要得到S4P的S参数还需要添加另外两个端口,这两个端口应该加在哪儿呢?加在不同的层就意味着不同的Stub长度。

网友:
你少了两个伴随GND过孔,所以没地方加port,仿真要考虑实际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于博士的回复。
我现在的情况是拿到了连接器厂家给的仿真得到的连接器S参数,我的想法是把PORT加在过孔焊盘及伴地焊盘上,得到压接孔的S参数(使用3D工具提取),然后和厂家提供的连接器S参数级联,传输线的S参数用2.5D工具去提取,分别得到各段S参数以后再总的级联起来,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理,请您指正。
另外不知道在仿真过程中你的DK/DF以及铜的表面粗糙度等问题是怎么确定的?我发现使用和PCB板厂要的参数仿真不准确。所以对于DK我一般是通过测量TDR去反推,但是DF和铜的表面粗糙度不太好确定。谢谢指教!

网友:
DK和DF值都可以通过拟合仿真来得到。对于你说的粗糙度,只有去测量了。再说,对于你现在10G的信号来讲,粗糙度的影响不大,暂时不用去考虑。

网友(2014-11-23):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DF值

网友:
Df就是介质损耗角

网友:
可以画一段均匀的可控走线然后做de-embed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