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初学pt,不知道脚本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4-08-19):
小弟我最近刚入门PT,做了个实验试了下, 用的是.35工艺。现在抽出的sdf做后仿能过了。但是还是担心有没有什么问题,苦于没有人能交流,现粘贴如下:

read_milkyway -library /home/ZYG/zhaowei/LED0815/backend/test0815.mw  top
read_parasitics  -pin_cap_included  -format SPEF ./top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single -library CSM35OS142_typ

report_timing
write_sdf topafterpt1.sdf

脚本比较简单,让大家见笑了。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
.35um 没啥timing好check的, pr工具留余量就行了,

最好的方法都在user guide里面,还有synopsis RM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感觉官方给的脚本太复杂,现在时间比较紧张,可能来不及看。现在这个脚本里我读入mw后就不用再设置constrains了吧?我刚入门,谢了!

楼主(2015-07-29):
回复 网友B:

   By default, PrimeTime reads the linked netlist and constraints from the Milkyway database

网友:
简单的说,pt只需要读入netlist, spef , sdc 就行了,不需要读mw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学习了!因为ICC后端做完后有mw可读,比较方便。读入mw的话相当于是把网表和sdc都读了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35工艺PT分析的时候设置真的很简单啊,一般来说有提供的RM的

网友:
read_milkyway -library /home/ZYG/zhaowei/LED0815/backend/test0815.mw  top
---
改成:
read_verilog top.v
link_design top

read_parasitics  -pin_cap_included  -format SPEF ./top
---
虽然是老的工艺,但是还是需要用start RC 提取,不推荐用icc吐 spef

report_timing
---
改成 report_constraint -all -nos
注意 hold timing的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foundry没有给啊,是用synopsys solvnet上的RM?

网友:
.35 , .25 . .18 这些 用icc,edi 做signoff就行了,多加点margin,不需要pt,ets出来帮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学习力 多谢版大!

网友(2015-11-11):
谁有 calibre  start rc  分享一份吧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