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地打过孔的作用

楼主(2014-08-19):
高速信号一般都要2边包地,且包地部分要沿着高速信号线打过孔。打过孔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形成良好接地吧,减小对外辐射,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
一是更好的接地,二是为避免天线效应

网友:
包地后形成一个耦合谐振结构,如果不打地孔,可能耦合干扰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恶化。

网友:
1、高速信号换层时,需要信号线与所谓的地线同时换层,这样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最短。
2、保持阻抗的连续性。减少信号的反射。

网友:
尽可能的保持阻抗一致性和就近的GND参考。

网友(2015-03-12):
接地,包地

网友(2015-11-06):
主要是回流

网友(2015-12-13):
不能靠信号线太近啊,否则影响阻抗了。